新手入门单片机怎样才能少走弯路?

楼主(2020-09-08):
51hei论坛的各位大佬好,现在想要学习单片机的话,应该从哪开始入手,怎样才能少走弯路。而且都说学单片机,开发板帮助学习很重要,请问有没有适合初学者的板子推荐。各位大佬,能来支支招吗?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有个师傅带着,至少能入了门;再次买个好的开发板,最好有详细说明书的那种,看着能通俗易懂或者有个详细视频的,也能入门,毕竟讲视频的老师都是高手了,有些地方老师认为很容易就可以理解,但你未必能跟上节奏;其实学单片机没有啥近路,就是多看单片机资料,从最简单的I/O控制到定时器、串口等等吧,一定有简单到难一点点的学习,否则学着学着就没兴趣了,给点建议学习时看不懂就背下来,说不定某一天就豁然开朗;其实学单片机就是碰到的问题多了,一个一个解决才能印象深了,不碰壁不走弯路哪能有印象哪能学到东西;其次就是动手能力,多动手,看着别人的板子挺简单,但自己搭建起来就会发现一堆问题也能其中学到不少东西;看着人家代码简单,自己再仿照写也能发现一堆问题;未必正确,随意写的!

网友B:
除非有前人指引。

网友C:
无论是从没有经验还是有很多经验开始,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坚持,都选择一本好的51单片机学习,购买一个好的51开发板进行实验。

网友D:
弯路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E:
个人觉得,买本书是必须的,开发板就不要买了,proteus也不要用,因为它会让你丧失玩单片机的乐趣,最好是对着书本自己搭建最小系统,嘉立创打样才5块钱,刚开始不要求大求全,就从最基本的按键点灯开始,把按键调光灯做好,你就入了60%的门了。

网友F:
弯路避免不了的,就算对着别人的代码敲都可能出bug

网友G:
先把C语言学好吧

网友H:
来51HEI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I:
走弯路是学习进步的标志,如果怕,请选道!

网友J:
基本上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自己上手做个项目吧!这样学习很快

网友K:
有时候走了点弯路挺好的。知道了是弯路才知道什么是直路。

网友L:
如果你打算自学单片机,那么必然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否则就会越学越难,直至放弃。

网友M:
在论坛泡泡,慢慢来,会学习会的,

网友N:
建议买个开发板,和配套的教材,慢慢看,慢慢学

网友O:
去τ 宝买带有视频教程的板子,跟着视频练习,买大公司的,有很多公司都有论坛,QQ群可以帮助解决问题。51推荐普中科技,32推荐正点原子,我用过的

网友P:
想少走弯路得多走弯路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Q:
捷径就是不要怕走弯路,走弯路可以加深理解,并不可怕。怕的是走在弯路上还执迷不悟。

网友R:
唯一的办法,只有多写,多做。才能进步的快。要么你就换个脑袋罗。

网友S:
弯路走多了才能成长,年轻人

网友T:
不走弯路就是抄近道呗 死心吧骚年 不可能的

网友U:
有导师和资料指引,但是涉及到的每块东西都得自己看明白

网友V:
51选普中,在大学的师兄一定要进入学校的实验室,那里的师兄可以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有个师傅带着,至少能入了门;再次买个好的开发板,最好有详细说明书的那种,看着能 ...

恩,谢谢指点

网友W:
找个人带带,然后买个开发板回来,资料齐全那种,多动手,多写一下代码,积累一下经验。一定程度上,弯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弯路会让你进步,得到成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动手了。

网友X:
多学多练吧,开发板是必须的。多看一些实际的工程实例

网友Y:
多走弯路就对了嘛,这个东西就是得慢慢来,多学多问

网友Z:
最好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有个师傅带着,多走弯路就对了嘛!碰到问题不要回避。

网友AA:
多学,多练,多实践,做项目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有个师傅带着,至少能入了门;再次买个好的开发板,最好有详细说明书的那种,看着能 ...

我是看书,自己按书里边的慢慢学会的,看王守中的书,自己买些简单的开发板,十多二十元,自己慢慢照书弄就行

网友AC:
多练多看,多打代码

网友AD:
多找一些51单片机资料看看
如在哔哩哔哩上看郭天祥教程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论坛上找一些资源学习下
当然对于初学者看书还是很重要的(建议看郭天祥的51单片机书)
看完书找敲一遍代码,然后自己再想个新代码,做到让你写的代码能按你想的执行、再在网上找些高级编程,试着自己也编个高级教程。

网友AE:
首先得先了解单片机,还要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勤动手,不要嫌麻烦。

网友AF:
先看视频再动手,真的,不要一边看一遍做

网友AG:
买一块你想学习的某种单片机的开发板

网友AH:
引用 网友F:
弯路避免不了的,就算对着别人的代码敲都可能出bug

这个是真的,看着视频一步一步来,和视频的程序一样,编译出错,不得其解。

网友AI:
要么理论基础深,要么实践经验深,没啥捷径。我指的是真正学会单片机控制和单片机原理,即使学会了以后你还得看那些理论的东西,还得自己编写程序实践,不然后期做东西的时候连问题都找不见

网友AI:
普中新出的那一款双核板不错

网友AJ:
先学习C语言的基本语法。然后网上抄一个简单的IO口控制程序。接着再到网上下载比较复杂点的程序,先调通运行。然后再逐步去理解程序的逻辑代码。遇到不明白的代码块,可进行拆解,然后善于运用百度等搜索引擎。学会了单片机的基本编程后,可开始进行复杂的编程运用进阶。反正,一步一个脚印,积少成多,善于拿来主义,多对比,多举一反三!

网友AK(2020-10-09):
我推荐一本书,郭天祥51单片机,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大神的经历和学习过程以及资料,我想对你很有帮助

网友AL:
每一个少走的弯路以后都会以另一种形式补上。确定一条主线,多上手练习。

网友AM:
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好先买一本好的51单片机教本,目前书店这类书较多,大多都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内容千篇一律,笔者向你推荐一本好书《8051单片机实践与应用》(北航出版)。然后慢慢看懂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图,不要认为这是硬件工程师的事,其实,在单片机系统设计中,软硬件的设计是一两个人来完成的,如果系统比较大,软硬件的设计才会分开由专人来设计,但不管怎样,只懂硬件不懂软件或只懂软件不懂硬件的工程师在单片机设计行业中是站不稳脚的,一句话,如果你只是好玩,你可以不学硬件,如果你想成为高手,你最好对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外围接口电路有较深的认识,这是一个茫长的过程,它需要有实践作指导,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软硬件的设计能力,这就是成长喔!51单片机软件的设计笔者是从汇编开始的,我建议你也从汇编开始吧!因为汇编能帮我们牢牢记住51单片机的寄存器的结构图和各种寄存器的作用,如果有汇编基础的初学者,也可以从C语言开始学起,但必须熟知各种寄存器的作用喔!从汇编入门,首先必须牢记那几条破指令,特别要注意中断程序和通信程序的设计以及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然后按照书上的做法设计一个小程序,也可以照抄该书上的程序,在一编译器上进行编译,但一定要看懂程序,至于编译器的使用石先生的版页已作介绍,笔者有一正版KEIL 51(V6.23)编译器能编译汇编语言和C语言,支持多种仿真器,并带软仿真功能,如有需求请看备注1。  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好学者来说,从C语言入门就比较快,笔者向你推荐一本好书《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北航出版,马忠梅编),这时你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软硬件的设计水平了,最好能有别人的模版产品作指导,看懂别人的软硬件和他的设计意图,然后自己画一个程序流程图,参和别人的软硬件和他的设计意图,编一个一样功能的程序,不断的修改,如能实现模版程序的功能,这就是你的成就喔!如果你没有模版产品,那你就必需得有以下硬件:4 X 4键盘,7位左右的LED显示器,DEMO板。  对于有一定编程经验的技术人员,要多了解别人产品的设计框架,多多益善嘛!

网友AN:
学会是使用debug功能,知道每一步是怎么运行得到的,基础要夯实,这是至关重要的。不要想着走捷径,一步一个脚印,加油!

网友AL:
很多东西只有自己亲自实践了才能理解更深。

网友AO:
在论坛多泡泡,慢慢来,要不就买本书或者B站的视频啃啃

网友AP:
引用 网友O:
去τ 宝买带有视频教程的板子,跟着视频练习,买大公司的,有很多公司都有论坛,QQ群可以帮助解决问题。51 ...

看上去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