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自动撤换色温,两路LED变换色温

楼主(2020-09-08):
开关撤换色温,两路LED输出,具体功能如图所示,我调试了几次,都是关灯时在上电时它不能撤换到另一个色温,请教大神,断电时VCC是保持着电容充电的……。

网友A:
先说清楚,你想让它如何动作,列个表吧。

网友B:
电路图?是否元件参数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你想让它如何动作,列个表吧。

就是上电时亮白光P1,断电在上电亮白光加黄光(P1+P2),断电在上电亮黄光P2,以此循环,就是这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上电时亮白光P1,断电在上电亮白光加黄光(P1+P2),断电在上电亮黄光P2,以此循环,就是这

简单点说就是初次上电时是P1输出高电平,P2低电平。断电再上电P1和P2同时输出高电平。断电再上电时P2输出高电平,P1低电平。以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