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转度问题

楼主(2020-09-08):
请问一下我跑完8拍一圈180°,那我只想转90°拍数应该怎么配置,我自己单四拍也不行转的是180°而且还抖动,问一下各位大神懂的看到解答一下,谢谢原先配置的转的比较稳但是180°
//u8 const zheng[8]={0xfd,0xf9,0xfb,0xf3,0xf7,0xe7,0xef,0xed};//正转列表//u8 const fan[8]={0xed,0xef,0xe7,0xf7,0xf3,0xfb,0xf9,0xfd};//反转列表
这个是想实现只转90°然后反转90°,但不行而且还抖的厉害
u8 const zheng[4]={0xfd,0xf9,0xfb,0xf3};
u8 const fan[4]={0xf3,0xfb,0xf9,0xfd};

网友A:
先去了解电机是如何转动的(转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了解电机是如何转动的(转动原理)

已解决,只要改变节拍依次导通的时间就可以控制电机的转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