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地址如何在单片机中使用

楼主:
如图所示,例如:触摸屏的地址为0x1-0x80,1x1-1x80,单片机如何识别?我想把它用在单片机的10H为首地址的一连串地址,该如何写这个语句?新手求教

网友A(2020-09-08):
目前用的是显控的触摸屏

网友B:
我没用过,但是网上应该有示例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但是网上应该有示例代码

网上没找到类似代码,只是说在单片机中可自由定义分配与触摸屏相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C:
你这图是哪来的?这个已经不是地址对地址了,而是地址对I/O口了,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是哪来的?这个已经不是地址对地址了,而是地址对I/O口了,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吗?

对输入输出口的I/O那里不用管,主要是触摸屏的地址对寄存器的地址,这个怎么对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没找到类似代码,只是说在单片机中可自由定义分配与触摸屏相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有详细的屏幕数据手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详细的屏幕数据手册吗

我这里没有电子档,可以查看触摸屏软件里面的帮助文档,但是去对应地址,不应该是在单片机编程里面解决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输入输出口的I/O那里不用管,主要是触摸屏的地址对寄存器的地址,这个怎么对应?

你列出来的触摸屏的地址都是位地址吧?如果用51系列的单片机,可以位寻址的只有00H~7FH共计128位,字节地址为20H~2FH,根本就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列表一一对应,需要用哪个就直接用,哪里还需要考虑那么多,假如触摸屏0X1对应的是单片机位地址00H,单片机操作对应的就是00H或者20H.0啊

网友D:
这个得百度一下。网上应该 有相关资料吧

网友E:
没用过,买显示屏的时候应该有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百度一下。网上应该 有相关资料吧

一般触摸屏使用PLC的多,单片机控制的很少,例程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买显示屏的时候应该有例程

触摸屏公司的例程也都是PLC控制的

网友B:
你去单片机手册上找10H开始的地址,看看是哪些I/O口,然后就去直接控制呗,我只能想到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去单片机手册上找10H开始的地址,看看是哪些I/O口,然后就去直接控制呗,我只能想到这个

我的疑问是,控制了单片机的地址,但触摸屏没跟单片机连接起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疑问是,控制了单片机的地址,但触摸屏没跟单片机连接起来呀?

我所说的连接不是指硬件,而是指软件方面的地址对应连接

网友F:
单片机跟触摸屏硬件连接一般是485串口,通讯用modbus协议,地址用触摸屏对应的命令来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跟触摸屏硬件连接一般是485串口,通讯用modbus协议,地址用触摸屏对应的命令来操作。

通讯用的modbus,硬件连接232,地址怎么对应的?能细说一下吗?谢谢。触摸屏的地址为0x1-0x99,1x1-1x99,3x1-3x99,但是单片机当中没有1x,3x这些地址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讯用的modbus,硬件连接232,地址怎么对应的?能细说一下吗?谢谢。触摸屏的地址为0x1-0x99,1x1-1x99,3 ...

应该是协议传数据告诉触摸屏要写的地址吧,我也没用过这个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协议传数据告诉触摸屏要写的地址吧,我也没用过这个协议

好的,谢谢你,我再细看一下协议

网友G:
看触摸屏的数据手册,触摸屏应该有控制芯片,看芯片对应寄存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