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48V线性恒流芯片PWM/模拟调光无频闪低辉度时无抖动LED灯带

楼主:
24V/48V线性恒流芯片PWM/模拟调光无频闪低辉度时无抖动LED灯带
概述
H7310是一款耐压100V的中低压线性大电流高精度LED驱动芯片,适合于输入5~100V电压范围的LED驱动,输出电流可调,仅需外接一个CS电阻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恒流驱动电路,RCS电阻调节输出范围5-1200MA,LED端口与GND之间的压差应根据输出电流与封装功耗决定,视散热状况而定,压差不要太大。
内置9A 100V的功率MOS,应用电流1200mA;采用低压差驱动电路,电流1200mA时,转折电压仅为0.1V。
内置过温保护,当温度达到130℃时,减小输出电流。
外围可扩展恒流应用,输入电压高时降低输出电流。也可扩展PWM应用。
采用ESOP-8封装,底部散热片默认与LED端口相连。
特点
LED端口耐压100V
单通道大功率恒流驱动
外围元件简单
内置大电流功率MOS
输出电流1200mA
低压差启动0.1(1200mA)
支持RGB输出共阳
芯片应用系统无EMI问题
调光曲线图
电路图

网友A(2020-09-22):
各位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