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tm32采集电压跳动幅度很大的问题

楼主(2020-09-08):
我想测量电机转动时的电压,使用的传感器是MAX471,当传感器的输出端接到万用表时,数字虽然有跳动,但是幅度很小,但是接到stm32f1的ad采集模块时,跳动幅度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RE: 关于用stm32采集电压的问题

而且测量开发板上的3.3v时,几乎没有波动

网友A:
电路问题

引用 楼主:
而且测量开发板上的3.3v时,几乎没有波动

很明显,有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有电路问题。

您好,请问大概是哪块儿接错了?是传感器吗?

网友B:
采集8位,跳动一般十几就正常,不正常的话就可能是输出电压不稳定,也有可能是采集模块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当采集位数为8位时,有十几的跳动是正常的,波动幅度大可能是电机转动的电压接到采样模块后就不稳定了

网友C:
接地从串行改成并行试试?

网友D:
多采集几次,或者用外部基准

网友E:
滤波 滤波 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