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点灯程序

楼主:
适用于:stc15f2k60s2型号单片机(其它型号的51单片机如果想用这个程序,就得修改程序的波特率和某一些的地方才能用)
蓝牙模块:hc-05模块

你用手机给蓝牙发个0,led灯亮,发个1,led灯灭。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eiveData;

sbit led=P0^0;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 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void send1_Byte(unsigned char byte)//发送字符
{
        SBUF = byte;
    while(TI==0);                //发送完会自动置1
    TI=0;                                //手动清零
}

void Send1_String(char *str)        //发送字符串
{
        while (*str!='\0')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1_Byte(*str++);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接收程序
{

        if (RI==1)
                {
                  receiveData = SBUF;
                        RI=0;

                }
}

void working()
{
        if(receiveData == '0')       //发现有数据输入0
        {
                send1_Byte('0');  led=0 ;

      receiveData = 'A';}

  if(receiveData == '1')
        {
                send1_Byte('1');
                led=1 ;
        receiveData = 'A';}
}

int main()
{
                UartInit();

                while(1)
                {
                working();
                }
}

网友A(2020-09-30):
怎么接线

网友B:
单片机P30--蓝牙模块TXD

单片机P31--蓝牙模块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