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CP3201显示 测量电压表源程序,仿真

楼主(2020-09-0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le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4us() {_nop_();_nop_();_nop_();_nop_();}
//mep3201的引脚
sbit CS_MCP3201  =P3^2;
sbit DO_MCP3201  =P3^3;
sbit CLK_MCP3201 =P3^4;
//输入选择的引脚
sbit SR1  =P0^5;
sbit SR2  =P0^4;
sbit SR3  =P0^3;
sbit SR4  =P0^2;
sbit SR5  =P0^1;
sbit SR6  =P0^0;
//LED选择的引脚
sbit LED1 =P2^0;
sbit LED2 =P2^1;
sbit LED3 =P2^2;
sbit LED4 =P2^3;
sbit LED5 =P2^4;
sbit LED6 =P2^5;
sbit LED7 =P2^6;
sbit LED8 =P2^7;
//报警选择的引脚
sbit BEEP =P1^7;

uchar Display_Buffek[] = "STC89C52 MEP3201";
uchar Display_Buffer[] = "Flow      00.00V\r\n";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void puts_to_SerialPort(uchar *s)
{
         while(*s != '\0')
        {
                 putc_to_SerialPort(*s);
                s++;
                DelayMS(5);
        }
}

uint  AD3201()
{
        uint temp;
        uchar k;
//        TRISC=OB000100;
        CLK_MCP3201=0;
        CS_MCP3201=0;
        CLK_MCP3201=1;
        delay4us();
        CLK_MCP3201=0;
        delay4us();
        CLK_MCP3201=1;
        delay4us();
        CLK_MCP3201=0;
        delay4us();
        for(k=0;k<12;k++)
        {
        CLK_MCP3201=1;
        delay4us();
        CLK_MCP3201=0;
        if(DO_MCP3201==0)temp=temp*2;
        else temp=temp*2+1;
        }
        CS_MCP3201=1;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int dw;
        uint d;
        uint d2,l=0;
        SCON = 0x40;  //设置波特率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I   = 0;
        TR1  = 1;          //ok
        DelayMS(10);
        Initial_LY096BG30();
        fill_picture(0x00);
        Picture_1();

        while(1)
        {
                l++;
                if(l%50==0)
                {
                        d=AD3201();//
                         if(SR1==0)d2 =d/6,dw=1;
                         if(SR2==0)d2 =d/3,dw=2;
                         if(SR3==0)d2 =d/2,dw=3;
                         if(SR4==0)d2 =d/1.5,dw=4;
                         if(SR5==0)d2 =d/1.2,dw=5;
                         if(SR6==0)d2 =d,dw=6;
                        Display_Buffer[10]=d2/1000+'0';
                        Display_Buffer[11]=d2/100%10+'0';
                        Display_Buffer[12]='.';
                        Display_Buffer[13]=d2/10%10+'0';
                        Display_Buffer[14]=d2%10+'0';
                        Display_Buffer[15]='V';
                        Display_Buffer[5]=d/1000+'0';
                        Display_Buffer[6]=d/100%10+'0';
                        Display_Buffer[7]=d/10%10+'0';
                        Display_Buffer[8]=d%10+'0';
                }
                P2=P0;
                if(SR6==0&&d2>3000)        BEEP=1;
                else  BEEP=0;
                xssz(2,3,Display_Buffer[10]-'0');
                xssz(2,4,Display_Buffer[11]-'0');
                xssz(2,5,10);
                xssz(2,6,Display_Buffer[13]-'0');
                xssz(3,6,dw);
                if(l==100)
                {
                        l=0;
                        puts_to_SerialPort("STC89C52 MEP3201\r\n");
                        DelayMS(50);
                        puts_to_SerialPort(Display_Buffer);
                }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oled引脚定义
sbit SCL = P3^5;
sbit SDA = P3^6;
/****************************************************/
void Initial_LY096BG30();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void Picture_1();
void IIC_Start();
void IIC_Stop();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Initial code*********************/
void Initial_LY096BG30()
{
        Write_IIC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Write_IIC_Comman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IIC_Comman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_IIC_Comman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_IIC_Comman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_IIC_Command(0x02);//---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_IIC_Command(0x7f);
        Write_IIC_Comman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_IIC_Comman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_IIC_Comman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_IIC_Command(0x3F);//
        Write_IIC_Command(0xa4);//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_IIC_Command(0xd3);//-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00);//-not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IIC_Command(0xf0);//--set divide ratio
        Write_IIC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IIC_Command(0x22); //
        Write_IIC_Comman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IIC_Command(0x12);
        Write_IIC_Command(0xdb);//--set vcomh
        Write_IIC_Command(0x20);//0x20,0.77xVcc
        Write_IIC_Command(0x8d);//--set DC-DC enable
        Write_IIC_Command(0x14);//
        Write_IIC_Command(0xaf);//--turn on oled panel
}
/***********************Picture Code**************************/
unsigned char code show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90,0x52,0x34,0x10,0xFF,0x10,0x34,0x52,0x80,0x70,0x8F,0x08,0x08,0xF8,0x08,0x00,
0x82,0x9A,0x56,0x63,0x22,0x52,0x8E,0x00,0x80,0x40,0x33,0x0C,0x33,0x40,0x80,0x00,/*"数",0*/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5",0*/
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1",2*/
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3*/
...

0x00,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
0x00,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电"*/
0x00,0x00,0x00,0xFE,0x02,0x82,0x82,0x82,0x82,0xFA,0x82,0x82,0x82,0x82,0x82,0x02,
0x00,0x80,0x60,0x1F,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4,0x58,0x40,0x40,/*"压"*/
...

0x00,0x40,0x42,0x44,0x58,0x40,0x40,0x7F,0x40,0x40,0x50,0x48,0xC6,0x00,0x00,0x00,
0x0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当",0*/
0x08,0x08,0xE8,0x29,0x2E,0x28,0xE8,0x08,0x08,0xC8,0x0C,0x0B,0xE8,0x08,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前",1*/
...
};

unsigned char code show2[]=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3"*/
...
};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high;
   SDA = high;
   SDA = low;
   SCL = low;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low;
   SDA = low;
   SCL = high;
   SDA = high;
}
/**********************************************
// IIC Write byte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1?0?
                SDA=high;
                else
                SDA=low;
                SCL=high;
                SCL=low;
                IIC_Byte<<=1;                        //loop
        }
        SDA=1;
        SCL=1;
        SCL=0;
}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Stop();
}
/********************************************
// fill_Picture
********************************************/
void fill_picture(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Write_IIC_Command(0xb0+m);                //page0-page1
                Write_IIC_Command(0x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10);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for(n=0;n<130;n++)
                        {
                                Write_IIC_Data(fill_Data);
                        }
        }
}
/******************************************
// picture
******************************************/
void picture_1()
{
        unsigned char x,y,z,k;
        unsigned int i=0;
        for(k=0;k<4;k++)
        {
                for(z=0;z<8;z++)
                {
                        for(y=2*k;y<2*(k+1);y++)
                        {
                                Write_IIC_Command(0xb0+y);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z);
                                for(x=0;x<16;x++)
                                {
                                        Write_IIC_Data(show1[i++]);
                                }
                        }
                }
        }
}

void xssz(int k,int z,int sz)          //k=行; z=个;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i=sz*16;
  for(y=2*k;y<2*(k+1);y++)
    {
      Write_IIC_Command(0xb0+y);
      Write_IIC_Command(0x00);
      Write_IIC_Command(0x10+z);
      for(x=0;x<8;x++)
      {
          Write_IIC_Data(show2[i++]);
      }
    }
}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带液晶屏的仿真目前 暂不分享):

网友A:
发的资料,跟描述对应不起来。楼主是来骗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资料,跟描述对应不起来。楼主是来骗分的吗

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