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音频电路制作经验

楼主(2020-09-09):
lm386共有八个管脚分别为:
1、8增益
2输入负
3输入正
4接电源负极
5功率放大器输出,
6电源正
7旁路
首先解决电源,电源输入是会有干扰信号的,所以我们需要处理他的干扰信号,不处理的结果是即使不加信号也会有杂音,处理的方法是在电源进端加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瓷片电容滤除高频高频干扰,电解电容滤除低频信号我的选择的是104、470UF.这不是最佳电容。最佳电容在应小于104与470.
第2脚,我直接接地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处理,第三脚我接了一个小电阻,再用瓷片电容引会玩到地(对声音有很大处理效果)第五脚我串了电解电容在电解电容正极引接一个瓷片电容回到地(抗干扰信号放大)瓷片电容在303~104之间最好选择333,电解电容越大越好

网友A:
我记得LM386的官方数据手册提到过1 8脚连接10uf电容可以调节增益到200(通俗讲就是放大200倍),楼主的电路增益只能到20倍,信号输入端最好电容耦合,避免空音的现象,可以选用一个10K电阻到地线(避免浮空)。附件是原厂的技术资料送给你(第5页的有详细的应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