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口连接方式怎么连

楼主(2020-09-09):
大佬急救 这图的外部中断用的是下降沿,连接一个与门,但我没有与门这个硬件咋办呢,能不能通过改程序或者连线的方式解决,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用5个二极管代替

网友B:
可以用两片74HC21组合满足5~8输入与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个二极管代替

二极管怎么接

网友C:
不用外部中断呗,直接扫描这4个IO哪个为低就直接跳转执行原本中断里需要执行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