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怎样将原理图转换成PCB文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09):
先用原理图生成网表,然后再用网表进行PCB布局,最后自动布线完成PCB。

网友B:
第一新建工程文件,然后将原理图和PCB图文件名字保持一致并且都放在工程文件下;画原理图,然后将对应元件添加对应PCB库文件,生产网络表,最后更新到pcb即可!

网友C:
要先有工程,不然没法转换

网友D:
好好去学一下教程。

网友E:
要建大工程,里面再建原理图和PCB的工程。第一种是在原理图中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第二种在在PCB工程中DESIGN--Update schmatic。

网友F:
首先文件要在同一个工程文件里面,然后原理图要导入封装,然后网络标号验证,无问题就可以在设计里更新PCB,注意新建的PCB文件要首先保存,要不然更新不了PCB会报错

网友G:
生成网表进行PCB布局,自动布线完成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