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多通道ADC 模拟看门狗 中断 如何区分哪个通道发生中断

楼主(2020-09-09):
(无正文)

楼主:
还没解决,大佬帮忙看看吗

网友A:
打印出来?

网友B:
这个跟多通道采样是一样的吧,ADC的DR也只有一个,多通道采样时要根据你设置的采样顺序、采样时间判断当前DR里的数据是哪个通道的,同样的,模拟看门狗应该也是根据这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