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pt100热敏电阻的体温计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9-09):
采用热敏电阻pt100设计温度传感电路,温度传感电路通过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后加载到A/D转换模块(ADC0804),以AT89C51单片机为主控制端,外接晶振电路满足各模块时序,最终通过7段数码管进行温度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0_7      P1       //AD数据口

sbit         cs=P2^4;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控制芯片的启动和结果读取

sbit         rd=P2^7;        //读数据控制,低电平有效

sbit         wr=P2^6;         //AD启动控制,上升沿有效

sbit         intr=P2^5;       //AD转换完成输出低电平

uchar i;
uchar led[11]={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40,   //"-"
                                };
        uchar dat_AD[4]={0};

//启动AD转换子程序//////////////////
void start_ad(void)
{       cs=0;                 //允许AD
        wr=0;
        _nop_();
         wr=1;                //WR由低变高时启动AD转换

        while(intr);          //等待转换完成,低电平有效
        cs=1;                 //停止AD转换
}////////////////////
read_ad()
{       uint ad_data;
        ad0_7=0xff;
        cs=0;                 //允许读
        rd=0;                 //读取转换数据结果
        _nop_();
        ad_data=ad0_7;         //把数据存到AD——data中
        rd=1;cs=1;            //停止读取AD
        return(ad_data);
}
// 数据处理函数
//实际测量当0度时,AD数据为133,所以数据处理时判断AD数据和133的大小来识别正负温度。
//由于ADC芯片精度不够,所以测量时有误差,8位AD的分辨率为19.5mV,约为20mV,
//放大电路输出的电压,温度每变化一度,电压变化只有10mV左右,所以测量有误差,
//以下温度和AD数据的计算公式为实测数据后线性拟合得到的,实际线性拟合得到公式为:y=0.503x+133.63.
//因为AD数据为0-255的整数,所以公式简化为以下计算方式
void data_shout(uint ad_data)
{
         float  temp;
         uint T;

                if(ad_data<79)
               {
                   temp=614.422-7.811*ad_data;
                 T=(uint)temp;
                 dat_AD[0]=10;
               }                            //负温度   dat_AD[0]中为温度符号数据
                else if(ad_data<=204)
               {
                   temp=7.990*ad_data-628.491;
                 T=(uint)temp;
                 dat_AD[0]=T/1000;
               }                             //正温度

                else if(ad_data>204)
               {
                 temp=8.124*ad_data-655.742;
                 T=(uint)temp;
                 dat_AD[0]=T/1000;
               }                                        //ad_data=T;

               dat_AD[1]=T%1000/100;              //温度值的十位
         dat_AD[2]=T%100/10;          //2温度值的个位
         dat_AD[3]=T%10;          //温度值的小数位

}
//显示函数
void disp(){

        switch(i){
                case 0: P0=0xfe;P3=led[dat_AD[0]];i++;break;         //显示符号位
                case 1: P0=0xfd;P3=led[dat_AD[1]];i++;break;
                case 2: P0=0xfb;P3=led[dat_AD[2]]|0x80;i++;break;
                case 3: P0=0xf7;P3=led[dat_AD[3]];i=0;break;

        }
}

//定时器初始化
//用作数码管显示的刷新
void t0init(){
        TMOD=0x01;
        TH0=(65535-2000)/256;           //定时20ms时间
        TL0=(65535-2000)%256;
        EA=1;
        ET0=1;
        TR0=1;
}
//定时器中断函数,在中断中刷新数码管显示
void Time0(  ) interrupt 1{
        TH0=(65535-2000)/256;
        TL0=(65535-2000)%256;
        disp();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t0init();          //初始化
     while(1){
        start_ad();             //开始AD
        data_shout(read_ad());           //数据处理
     }
}

网友A(2021-03-26):
小白,想问温度范围是怎么定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想问温度范围是怎么定的,感谢

根据pt100热敏电阻的温度特性

网友A:
楼主可以告诉我怎么改变温度大小吗,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要用阻值对照表的,才精确

网友C(2022-05-23):
阻值对照表的应该怎么看啊?

网友D:
find data sheet for used PT100..

网友E:
这个有没有报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