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无故消失了?

楼主(2020-09-10):
昨晚画的图保存了,今早一看图没了,全部没有了,就算昨晚保存失误了,之前的应该还在的,怎么会一点都没了呢,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想重新画,有大佬知道怎么做呢

网友A:
估计是同名冲掉了,在自动保存的文件中找找看,估计能找到相接近的。在HISTORY中,改下后缀名。

网友B:
在History文件夹里面找到你最后保存文件的时间的那个压缩文件,解压一下就有了

网友C:
按后缀名把同类型文件全部搜出来看看

网友D:
同一个project下面,有一个History文件夹,是保存最后一次保存文件压缩文件,你解压一下看。

网友E:
在history了里面最新的一个压缩包

网友F:
不正常关闭软件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工程文件夹下有一个history文件夹,往上查找找最后一次正确保存的文件,解压缩出正确文件覆盖项目下的文件即可。

网友G:
history解压出来就是PCB文件

网友H:
在history中能找到吧,最后一次的压缩包解压就行

网友I:
文件覆盖了吧

网友J:
平时习惯ctrl+s还能history里面找一下,不然只能重画了。后面最好把自动保存开了,保存间隔调小点,万一出什么意外了还能挽救一下

网友K:
文件覆盖了,只要保存了的就不会掉的

网友L:
估计是覆盖掉了,在电脑里搜同名文件,没有就老老实实再画

网友M:
看history,如果没有,就再打开一个工程,保存原理图,之后看一下默认路径,是否正确。有可能是你保存在别的文件夹下,一直。

网友N:
看历史文件,解压出来看看

网友O:
可能是操作员错误,例如被覆盖,保存到其他文件夹,给它一个奇怪的文件名而没有扩展名?

网友P:
操作失误?

网友Q:
凡事不要不要慌, AD最强大的就是备份,到工程文件夹慢慢解压,挨个找。

网友R:
你在AD的文件夹下找找,一般有历史文件

网友S(2020-10-10):
有没有保存  或者包安装出错了

网友T:
AD里面有备份的,你去历史文件里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