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直流电机转速测量与调速这种程序例子,我想参考学习下 求分享

楼主(2020-09-10):
(无正文)

网友A(2020-11-08):
加霍尔传感!

网友B(2022-12-12):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HC0 0xf9
#define TLC0 0x0f
unsigned char  code Duan[]={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Data_Buffer[8]={0,0,0,0,0,0,0,0};

uchar i=0;
sbit AddSpeed=P1^1;
sbit SubSpeed=P1^2;
sbit TurnForward=P1^3;
sbit TurnBackward=P1^4;
sbit Stop=P1^5;

sbit IN1=P3^0;
sbit IN2=P3^1;
sbit PWM_FC=P1^0;
int e ,e1 ,e2 ;
float uk ,uk1 ,duk ;
float Kp=15,Ki=12,Kd=1.6;
int out=0;
uint SpeedSet=380;
uint cnt=0;
uint Inpluse=0,num=0;
uint PWMTime=100;
unsigned char  arry[];
void SendString(uint ch);
void PIDControl();
void SystemInit();
void delay(uchar x);
void PWMOUT();
void SetSpeed();
void SegRefre();

void main()
{
        SystemInit();
        while(1)
        {
                SetSpeed();
                SegRefre();
                PWMOUT();

        }
}

void PIDControl()
{
        e=SpeedSet-num;
        duk=(Kp*(e-e1)+Ki*e+Kd*(e-2*e1+e2))/50;
        uk=uk1+duk;
        out=(int)uk;
        if(out>1000)
        {
                out=1000;
        }
        else if(out<0)
        {
                out=0;
        }
        uk1=uk;
        e2=e1;
        e1=e;
        PWMTime=out;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50;j>0;j--);
}

void PWMOUT()
{
        if(cnt<PWMTime)
        {
                PWM_FC=1;
        }
        else
        {
                PWM_FC=0;
        }
        if(cnt>1000) cnt=0;
}
void SystemInit()
{
        TMOD=0X21;
        TH0=THC0;
        TL0=TLC0;
        TH1=0xC0;
        TL1=0XC0;
        ET1=1;
        ET0=1;
        TR0=1;
        TR1=1;
        EX0=1;
        IT0=1;
        EA=1;
        e =0;
        e1=0;
        e2=0;
        IN1 = 1;
        IN2 = 0;
}
void SetSpeed()
{
        if(AddSpeed==0)
        {
                delay(200);
                if(AddSpeed==0)
                {
                        SpeedSet+=10;
                        if(SpeedSet>1500)
                        {
                                SpeedSet=1500;
                        }
                }
        }
        if(SubSpeed==0)
        {
                delay(200);
                if(SubSpeed==0)
                {
                        SpeedSet-=10;
                        if(SpeedSet<0) SpeedSet=0;
                }
        }
        if(TurnForward==0)
        {
                delay(200);
                if(TurnForward==0)
                {
                   IN1 = 1;
                   IN2 = 0;
                   while(TurnForward==0);
                }
        }
        if(TurnBackward==0)
        {
                delay(200);
                if(TurnBackward==0)
                {
                   IN1 = 0;
                   IN2 = 1;
                   while(TurnBackward==0);
                }
        }
        if(Stop==0)
        {
                delay(200);
                if(Stop==0)
                {
                   IN1 = 1;
                   IN2 = 1;
                   while(Stop==0);
                }
        }

}
void SegRefre()
{
         Data_Buffer[0]=SpeedSet/1000;
         Data_Buffer[1]=SpeedSet%1000/100;
         Data_Buffer[2]=SpeedSet%100/10;
         Data_Buffer[3]=SpeedSet%10;
         Data_Buffer[4]=num/1000;
         Data_Buffer[5]=num%1000/100;
         Data_Buffer[6]=num%100/10;
         Data_Buffer[7]=num%1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pluse++;
}
void 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TH0=THC0;
        TL0=TLC0;

        Bit++;
        time++;
        if(Bit>8) Bit=0;
        P0=0xff;
        P2=Duan[Data_Buffer[Bit]];
        switch(Bit)
        {
                case 0:P0=0X7F;break;
                case 1:P0=0XBF;break;
                case 2:P0=0XDF;break;
                case 3:P0=0XEF;break;
                case 4:P0=0XF7;break;
                case 5:P0=0XFB;break;
                case 6:P0=0XFD;break;
                case 7:P0=0XFE;break;
        }
        if(time>100)
        {
                time=0;
                num=Inpluse*5;
                Inpluse=0;
                PIDControl();
        }
}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
           cnt++;
}

网友C:
普通2线有刷直流电机吗?如果是,要求不精确,可以参考磁带录音机的电机稳速电路原理,数字化PID处理就可以了,我用在各种微型钻机、微型台锯等等,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