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M32单片机中断接收函数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0-09-10):
我从串口屏接收数据然后在while(1)里面 switch(num_flag)
如果屏幕只是一个一个的返回数据 例如 0x30   这样倒没问题,到了屏幕返回一连串数据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现在屏幕返回一个0X45 和一串字符串,我想用0x45作为flag进入CASE事件,字符串保存在buff里面,  可是字符串里面可能有其他数值与其他CASE 一样,老是出错,请问大佬们应该怎么解决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
                char i;
                                char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ART5,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5, USART_IT_RXNE);
                                        buff5[counter5]=USART_ReceiveData(UART5);
                                        counter5++;

                                  Res=USART_ReceiveData(UART5);
                                        num_flag=Res;

                        }

}

网友A:
执行一次指令 清一次 判断首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