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90 9G 90度-180度舵机程序,stm32开发

楼主(2020-09-1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PWM5_Init(9999,143);//不分频。PWM频率=72*10^6/(9999+1)/(143+1)=50Hz 即 20ms一个周期
    SG90_Init(0);
    delay_ms(1500);
       while(1)
    {
    SG90_Init(180);//转到180度
    delay_ms(1500);
    SG90_Init(0);//转到0度

    delay_ms(1500);
    SG90_Init(90);//转到90度
    delay_ms(1500);

    }
}

网友A:
提示以下50hz的pwm频率驱动模拟舵机没有问题,如果驱动数字舵机pwm频率配置到300-400hz 银燕的MD2数字舵机330hz运行最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