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电子大赛m题程序问题—51单片机做mpu6050+12864

楼主(2020-09-10):
问题是12864没有显示   求大佬们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代码如下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2864.h"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
         delayus(500);                //上电延时
     init_LCD();
     InitMPU6050();
         delayms(150);
         write_LCD_command(0x80,1);//设定显示的地址
         write_LCD_command(0x01,1);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LCD_data(table[num]);

            }
              write_LCD_command(0x80,1);
                for(num=0;num<18;num++)
            {
                        write_LCD_data(table1[num]);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LCD_data(table[num]);

            }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XOUT_H),2,1);        //显示X轴角速度
                delayms(100);

         }
}

////******12864.c**********//////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2864数据端口
uchar dis[4];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端口定义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table[]="个数:    ";
uchar table1[]="角度:   ";
uchar table2[]="方向:   ";
//整数转字符串
void lcd_printf(uchar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void read_busy()        //读忙标志
{
        RS=0;
        RW=1;
        EN=1;
        while(P0 & 0x80);
        EN=0;
}

//LCD12864写入命令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read_busy();
      RS=1;
          RW=0;
          delayus(200);
            EN=1;                        //EN从1---0锁存有效数据
          P0= CMD ;
          delayus(200);
          EN=0;
}

void init_LCD()        //LCD12864初始化
{
        delayus(4000);
        write_LCD_command(0x30,1);//8位数据格式,基本指令显示
        delayus(100);                                //延时时间
        write_LCD_command(0x30,1);//8位数据格式,基本指令显示
        delayus(37);
        write_LCD_command(0x0C,1);//开显示、关闭光标
        delayus(100);
        write_LCD_command(0x01,1);//清屏指令
        delayus(1000);                        //延时
        write_LCD_command(0x06,1);//设置显示点:指针自加1
}

//LCD12864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aW)
{
    read_busy();        //每次读写前都要惊醒“忙”判断
        RS=1;
        RW=0;
        delayus(200);
        EN=1;                        //EN从1---0锁存有效数据
        P0= dataW;
        delayus(200);
        EN=0;
}

//LCD12864写入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0001
        X&=15;           //1111
        if(Y)X|=0x40;           //0100
        X|=0x80;                   //1000
        write_LCD_command(X,0);
        write_LCD_data(DData);
}

//LCD12864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L)
{
        uchar ListLength=0;
        Y&=0x1;                //0000 0001
        X&=0xF;                //0000 1111
        while(L--)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LCD12864显示10位数据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uchar x,uchar y)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x,y,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长度
}

/*********mpu6050.c********/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1;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0;                        //IIC数据引脚定义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定义类型及变量
//****************************************
//uchar dis[4];                                                        //显示数字(-511至512)的字符数组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Temperature,Temp_h,Temp_l;        //温度及高低位数据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us(5);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us(5);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
//合成数据
//**************************************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char H,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delay.c**********//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 j;
        for(i=0; i<m; i++)
                for(j=0; j<100; j++);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 unsigned char m)
{
        while(--m);           //2T         2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