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子密码锁源程序 LCD彩屏显示

楼主:
该电子密码锁是在普中STM32F103ZET6板子上写的,所有操作显示在了LCD屏幕上,解锁是通过解码红外遥控的码值进行的。

1.    是红红外遥控进行解锁,需要自己先将红外遥控器的0-9码值破解出来,然后修改程序elecodelock.c中的枚举中的值。
2.    可以自行修改本地密码,本地密码是保存在EEPROM中的,掉电不丢失。只需打开elecodelock.c中部分代码注释,再修改mima[6]数组中的值即可。该程序最大支持9位密码。10位以上需要对红外数据进行处理。
3.    所有的操作现象显示在LCD屏幕上。有输入密码,及密码错误提示,还有锁的状态提示,以及一些附加功能,如时间显示,日期,星期和温度。
4.    该程序适用于STM32F103ZET6型。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elecodelock.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rtc.h"

void System_Init(void)
{
        SysTick_Init(72);                 //72MHz,进行8分频
        USART1_Init(96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分两组
        LED_Init();
        Hwjs_Init();
        ECL_Init();                          //密码锁初始化
        AT24Cxx_Init();                      //EEPROM初始化
        TFTLCD_Init();                       //显示屏初始化
        DS18B20_Init();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
        RTC_Init();                          //RTC初始化
}

//处理温度数据
void DataPro(void)
{
        float value;
        u8 num;
        RTC_Get();                   //获取时间
        value = DS18B20_GetTEMP();   //获取温度
        num = (u8)value;
        LCD_ShowNum(100, 180, num, 2, 24);
        LCD_ShowString(130, 18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C");
        LCD_ShowNum(100, 220, calendar.hour, 2, 24);
        LCD_ShowString(130, 22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H");
        LCD_ShowNum(160, 220, calendar.min, 2, 24);
        LCD_ShowString(190, 22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M");
        LCD_ShowNum(210, 220, calendar.sec, 2, 24);
        LCD_ShowString(240, 22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S");
        LCD_ShowString(20, 26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WEEK");
        LCD_ShowNum(100, 260, calendar.week, 1, 24);
        LCD_ShowString(20, 29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DATE");
        LCD_ShowString(150, 29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y");
        LCD_ShowString(190, 29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m");
        LCD_ShowString(230, 290, tftlcd_data.width, tftlcd_data.height, 24, "d");
        LCD_ShowNum(100, 290, calendar.w_year, 4, 24);  //年
        LCD_ShowNum(160, 290, calendar.w_month, 2, 24);    //月
        LCD_ShowNum(210, 290, calendar.w_date, 1, 24);   //日
}

int main()
{
        u8 i = 0;
        u8 flag = 0;      //记录开锁状态

        System_Init();
        FRONT_COLOR=BLACK;
        LCD_ShowFontHZ(80, 10,"电子密码锁");
        LCD_ShowFontHZ(20,40, "请输入密码");
        LCD_ShowFontHZ(20,140, "状态");
        LCD_ShowFontHZ(100, 140, "关");
        LCD_ShowFontHZ(20,180, "温度");
        LCD_ShowFontHZ(20,220, "时间");
        while(1)
        {
                DataPro();
                if(flag)
                {
                        So_Lock();
                        flag = 0;        //锁打开,状态置0
                        LCD_Fill(20, 100,303, 130, WHITE); //清除错误提示
                }
                if(hw_jsm == 0x00FFA25D && !flag)
                {
                        ECL = 0;
                        flag = 1;        //锁关闭,状态置1
                        hw_jsm = 0;
                        LCD_ShowFontHZ(100, 140, "关");
                }

                i++;
                if(i % 20 == 0)
                {
                        LED0 = !LED0;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0-12-26):
为什么运行时缺少iic.0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