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备注 stm32f10利用光敏模块控制led亮灭程序 lcd显示光敏百分比

楼主:
为了关照新手  加入了详细备注

main 代码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lsens.h"

/************************************************
ALIENTEK 战舰STM32F103  使用工程模板

作者: Fate.繁星
************************************************/

    void ledbreath(u16 t,u16 i)
{
   PAout(3)=0;
   PAout(3)=1;//电平先拉低,在拉高
         delay_us(i);//高电平的时间
   PAout(3)=1;
   PAout(3)=0;//电平先拉高,再拉低
         delay_us(t-i);//低电平的时间

}  //形成一个基本的pwm波,但占空比在变,

int main(void)
{
         u8 adcx;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Lsens_Init();                         //初始化光敏传感器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显示提示信息         LCD_ShowString(x,y,长度,字符串大小,字符串大小)
        LCD_ShowString(30,50,200,24,16,"GROUP SIX");
        LCD_ShowString(30,70,200,24,16,"Hang Biao Deng ");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2020/09/08");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GuangMin:");

        while(1)
        {

                adcx=Lsens_Get_Val();
                LCD_ShowxNum(10+10*8,190,adcx,3,16,0);//显示ADC的值
                if(adcx<2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LED1=!LED1;
                delay_ms(250);
        }
}

网友A(2020-09-13):
光敏传感器怎么连线,楼主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敏传感器怎么连线,楼主知道吗

vcc--3.3-5v
gnd--gnd
ad--PB5
dc--可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