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 PCB批量删除电阻

楼主(2020-09-11):
有大佬能解答一下,AD15在PCB界面,怎么批量把所有的电阻都删除或者隐藏掉吗?

网友A:
参考下动图操作!

网友B:
shift+F选中一个电阻,然后查找相同标识的,就能批量选中所有,直接删除即可

网友C:
右键有个筛选对象,选择对应的期间选择所有应用就框选了

网友D:
使用筛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