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C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2020-09-11):
NTC温度检测电路  问题如图

网友A:
你可以直接接地,每个设计者的考虑不同。

网友B:
哥们,你不能老是拿来主义呀,多少自己要思考一的嘛
它这种应用是用在电池供电的,220V供电才不管这个呢
如果是直接接地的话,在这个NTC电路中,大概会消耗10uA的电流,这电流对于电池供电来说是有点大的
接到普通IO的话,可以在休眠或者不进行ADC的时候,NTC地输出高电平,那么这个点就不耗电了

网友C:
为了低功耗,如果直接接地,那么它一直是耗电的,接入单片机IO口,在关机后,可以把GND也拉高到VCC,这样就没有电流流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不能老是拿来主义呀,多少自己要思考一的嘛
它这种应用是用在电池供电的,220V供电才不管这个呢
如 ...

老哥,我又学到了

网友E:
下端接的IO,IO就是开关呀,要测量的时候拉低,不测量的时候拉高,这样在不测量时不耗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不能老是拿来主义呀,多少自己要思考一的嘛
它这种应用是用在电池供电的,220V供电才不管这个呢
如 ...

又学到一招。谢谢啦。

网友G:
这个思路很好,学到了。

网友H:
应该是为了低功耗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不能老是拿来主义呀,多少自己要思考一的嘛
它这种应用是用在电池供电的,220V供电才不管这个呢
如 ...

来这李核实下  很多都有有答案的。。。这个不采样的时候这个IO口是需要拉高还是作为输入模式?NTCGND那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端接的IO,IO就是开关呀,要测量的时候拉低,不测量的时候拉高,这样在不测量时不耗电

确定是拉高而不是作为输入模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