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个东西 ,或者知道哪里能买动的

楼主:
求购定时器兼报警记录仪(服务管理器),功能要求:平时作为时钟使用,具有设定实验时间、定时报警、切断电源等功能;还可以自动记录由于接线或操作错误所造成的漏电告警、电源短路的总次数, 为实训技能的考核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

定时器兼报警记录仪

定时器兼报警记录仪

网友A(2020-09-11):
没见过,自己做一个 ?

网友B:
你好!
这个可以按照你的具体要求来设计一个

网友C:
拍个图片上τ 宝搜,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都可以用图片找到,如果是私人定制,没在市场流通,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D:
我不确定它在市场上是否有售。你可以根据刚才描述的功能设计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确定它在市场上是否有售。你可以根据刚才描述的功能设计一个。

这个肯定有卖的 , 但不知道是哪家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拍个图片上τ 宝搜,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都可以用图片找到,如果是私人定制,没在市场流通,那就不好办了。

τ 宝上能搜到的话 就不会在这个上提问了, 这个应该是定制的  , 只是找不到是哪家做的 ,

网友F:
自己做一个吧!或者加几个相关的群,问问

网友G:
这应该是是定制型的吧

网友H:
可以先去线上看一下,有没有卖的,如果没有了,就只能自己或者请教大神设计一个了

网友I:
这个是个人定制,不是通用的控制器,你把具体要求提出来好多人都能做。

网友J:
直接发贴悬赏就可以,做这个实在地不难。

网友K:
不就是薄膜开过么 τ 宝上可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