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232F液晶的串口C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9-11):
由于12232F这个显示器用得比较平常,但平常见到的是一些并口的汇编程序,并且也没有对应于12232F的并口程序,串口的C51程序极少见,为了方便大家使用,所以本站把它调试了一个出来,大家多多指教!

/******************************************************/

/* 12232F串口驱动程序C51,11.0592M晶振 */

/*使用这款LCD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 z

/*一定要在VO与VDD及VSS这三个脚间接一个20K的电位器, */

/*电位器的中间脚接VO,其它二脚接VDD和VSS。 */

/*然后调节电位器的大小,直到有显示为止。若是不接的话,*/

/*显示器可能是一片黑暗,什么也没有显示,发命令也没有反*/

/*应的。本程序我已经测试通过了。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

/******************************************************/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2232f pins define*/

sbit CS=P1^5;

sbit SID=P1^6;

sbit SCLK=P1^7;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j;

uchar i;

for(j=0;j<x;j++)

{

for(i=0;i<120;i++);

}

}

void 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_data)

{

uchar i;

uchar i_data,temp_data1,temp_data2;

i_data=0xf8;

delay_1ms(10);

CS=1;

SCLK=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temp_data1=i_data&0xf0;

temp_data2=i_data&0x0f;

temp_data1>>=4;

temp_data2<<=4;

i_data=temp_data1|temp_data2;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

void send_data(uchar command_data)

{

uchar i;

uchar i_data,temp_data1,temp_data2;

i_data=0xfa;

delay_1ms(10);

CS=1;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temp_data1=i_data&0xf0;

temp_data2=i_data&0x0f;

temp_data1>>=4;

temp_data2<<=4;

i_data=temp_data1|temp_data2;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

void lcd_init()

{

uchar command_data;

delay_1ms(100);

command_data=0x30;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command_data=0x04;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点设定:显示字符/光标从左到右移位,DDRAM地址加1*/

command_data=0x0f;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显示设定:开显示,显示光标,当前显示位反白闪动*/

command_data=0x01;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清DDRAM*/

command_data=0x02;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DDRAM地址归位*/

command_data=0x80;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把显示地址设为0X80,即为第一行的首位*/

}

void display_cpubbs()

{

uchar command_data;

while(1)

{

command_data=0x01;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清DDRAM*/

command_data=0x80;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把显示地址设为0X80,即为第一行的首位*/

command_data=0x68; /*“h”字的编码*/

send_data(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0x74;

send_data(command_data); /*“t”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4;

send_data(command_data); /*“t”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0;

send_data(command_data); /*“p”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3a;

send_data(command_data); /*“:”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2f;

send_data(command_data); /*“/”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2f;

send_data(command_data); /*“/”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57;

send_data(command_data); /*“w”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57;

send_data(command_data); /*“w”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57;

send_data(command_data); /*“w”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2e;

send_data(command_data); /*“.”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63;

send_data(command_data); /*“c”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0;

send_data(command_data); /*“p”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5;

send_data(command_data); /*“u”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62;

send_data(command_data); /*“b”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90;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把显示地址设为0X90,即为第二行的首位,因为第一行已经满了*/

command_data=0x62;

send_data(command_data); /*“b”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3;

send_data(command_data); /*“s”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2e;

send_data(command_data); /*“.”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63;

send_data(command_data); /*“c”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6f;

send_data(command_data); /*“o”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6d;

send_data(command_data); /*“m”字的编码*/

delay_1ms(3000);

command_data=0x01;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清DDRAM*/

command_data=0x80;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把显示地址设为0X80,即为第一行的首位*/

command_data=0xbb;

send_data(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0xb6;

send_data(command_data); /*“欢”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d3;

send_data(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0xad;

send_data(command_data); /*“迎”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b7;

send_data(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0xc3;

send_data(command_data); /*“访”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ce;

send_data(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0xca;

send_data(command_data); /*“问”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90;

send_command(command_data); /*把显示地址设为0X90,即为第二行的首位,因为第一行已经满了*/

command_data=0x63;

send_data(command_data); /*“c”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0;

send_data(command_data); /*“p”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5;

send_data(command_data); /*“u”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62;

send_data(command_data); /*“b”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62;

send_data(command_data); /*“b”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73;

send_data(command_data); /*“s”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c2;

send_data(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0xdb;

send_data(command_data); /*“论”字的编码*/

command_data=0xcc;

send_data(command_data);

command_data=0xb3;

send_data(command_data); /*“坛”字的编码*/

delay_1ms(3000);

}

}

main()

{

uchar command_data;

lcd_init();

display_cpubbs();

while(1);

}

以上资料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