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单片机I2C驱动程序中,引脚P20,P21这么写会报错?

楼主(2020-09-11):
我的头文件就是附件里的这个89C5x的标准头文件。
但是我的代码里这么写
#define SDA P20
#define SCL P21
就会报错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P21'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P20'

网友A:
89C5x的标准头文件中未对P20 P21定义,也许是P2_0  P2_1

网友B:
你这个头文件有导入么?还有,也许是有另一个相似的头文件和这个冲突了。不过第一种可能的几率较大。要把这个头文件和你的main源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然后再在keil里面导入以下这个头文件。

网友C:
#define SDA P2^0
#define SCL P2^1

网友D:
你的P20,P21存在语法错误,头文件里应该不是这么写的吧,一般是P2^0,P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P20,P21存在语法错误,头文件里应该不是这么写的吧,一般是P2^0,P2^1

我的代码是这么写的,你看看STC自带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头文件有导入么?还有,也许是有另一个相似的头文件和这个冲突了。不过第一种可能的几率较大。要把这 ...

别的特殊寄存器都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