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抢答控制器抢答部分求大佬分析电路

楼主(2020-09-11):
求大佬为什么和与或门。与非门连接的小灯泡都不亮而且
显示器上没有数字

网友A:
一块单片机能搞定的事,为什么要这么复杂?

网友B:
电路哪来的?感觉不靠谱的样子。就单单根据那个74ls148来判断,EI脚应该要低电平才能工作,那么按键的另一端大概是接地(但是电路图上好像没有接地)。然后输入脚经过一个电阻链接到20VDC上,那么可以理解高电平为20VDC,这样芯片不会烧掉么?(没试过接这么高的电压,不清楚会不会烧)。
   最后,这个电路感觉是按下开关后灯灭,你的灯的参数是2.5V,那么灯的一端接的是一个电阻(1K或者10K)到20VDC,那么另一端按说应该是接17VDC左右的电压才行。感觉好别扭。然道74芯片不是我理解的74芯片?一般74芯片不是都是都工作在5VDC左右的电压之下么?

网友C:
数电的课程,真的熟悉

网友D:
粗略看电路图在开关与电阻的最后一个电阻接线至少有点问题

网友D:
整个电路找不到接地端在哪

网友D:
这是基本电路,无任何按键按下显示F,任何一按键按下则显示0-7这样一个数字。

网友D:
在上述电路基础上做锁即可,可以使用138译码器。

网友D:
这是按2块数字电路逻辑真值表设计完整的八路抢答器电路图

网友D:
之上电路实现了之前的思路,优化锁定留下了

网友D:
进一步了解了这2种电路没锁存随输入改变输出,因此,之上想用138做锁存不合适,要用279锁存,或其他锁存器也可。

网友D:
今天粗略弄了个锁,还没优化,预览一下

网友D:
今天粗略弄了个锁存,没优化,这样电路有扩展,之下稍作修改电路,初始化为显示8,按下按键分别为0-7。

网友D:
这样电路有个缺点若有同时按下的无法辨别,需另外加电路显示以作区分,同时按下总是D序号后面的优先显示,D序号前面的会被屏蔽,这问题是由148造成的。

网友E:
用逻辑电路练功是很好的,就是开关可以互锁(控制开关可以释放)。
但从实用性来说,单片机不仅更方便而且可以轻松实现如定时等的更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