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8051f单片机定时器做一个灯闪烁的,求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进不去中断

楼主(2020-09-11):
#include<c8051f020.h>
unsigned int t;
void init()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XBR2 = 0x40;
}
void clock(void)
        {
                int i;
                OSCXCN=0x77;
                for(i=0;i<3000;i++);
                while(!(OSCXCN&0x80));
                OSCICN=0x08;
        }
void main()
{
        init();
        clock();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t==20)
                {
                        t=0;
          P5=0xff;
          }
    P5=0x00;
  }
}
void inter()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
想用定时器做一个灯闪烁的,求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进不去中断

网友A:
while(!(OSCXCN&0x80));这有问题吧

网友B:
while(!(OSCXCN&0x80));这个是死循环,把!去掉就行了

网友C(2021-01-14):
应该是没有对定时器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