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空调温度控制器,按键设定温度和控制风力,流水灯模拟风力

楼主(2020-09-12):
空调温度控制器,LCD1206显示,按键设定温度和控制风力,流水灯模拟风力,红色LED指示灯代表加热电机工作,蓝色LED指示灯代表制冷电机工作。

温度高于设定温度,降温指示灯亮

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加热指示灯亮

/*用于QX—mini5学习板*/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uart.h"

sbit jdq = P0^0;        //用蜂鸣器代替继电器

sbit key1=P3^5;                //设定温度加
sbit key2=P3^4;                //设定温度减
sbit key3=P3^3;                //设定风力加
sbit key4=P3^2;                //设定风力减

uint   num=260;                //设定温度初始值
uchar  num1=0;                //设定风力初始值

uchar code table[]={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风级
//
//void uart_init(void)
//{
//        TMOD=0x20;                   //用定时器设置串口波特率
//        TH1=0xfd;
//        TL1=0xfd;
//        TR1=1;
//        REN=1;          //串口初始化
//        SM0=0;
//        SM1=1;
//        EA=1;           //开启总中断
//        ES=1;                        //开启串口中断
//}

void keyscan()                //设定温度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
               num++;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
                   num--;
            }
    }
}

void keyscan1()             //设定风级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while(!key3);
               num1++;
                   P1=table[num1];
                   if(num1==9)
                   {
                     num1=0;
                     P1=0xff;
                   }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while(!key4);
                   num1--;
                   P1=table[num1];
                   if(num1==255)
                   num=0;
            }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int temp;
    LCD_init( );                          //LCD初始化
//        uart_init();
        string(0x80,"TE:");
        string(0x80+0x40,"SE:");
        string(0x80+0x0a,"WP:");

    while(1)
    {
                   tmpchange();                  //开始转换温度

                temp = tmp();                  //读取到温度赋给temp

                keyscan();                          //设置温度
                keyscan1();                          //设置风级
                if(temp/10 > num/10)  //读取温度大于设定温度
                {
                        jdq = 0;                  //蜂鸣器报警(继电器吸合)
                }
                if(temp/10 < num/10)  //读取温度小于设定温度
                {
                        jdq = 1;                  //蜂鸣器关闭(继电器断开)
                }

                write_command(0x80+0x03);          //第一行第四位开始显示
                write_data(0x30+temp/100);
                write_data(0x30+temp/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temp%10);
                write_data(' ');
                write_data('C');

                write_command(0x80+0x43);         //第二行第四位开始显示
                write_data(0x30+num/100);
                write_data(0x30+num/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num%10);
                write_data(' ');
                write_data('C');

                write_command(0x80+0x0d);         //第一行第13位开始显示
                write_data(0x30+num1%10);
//                SBUF = temp;
    }
}

网友A:
加热指示灯咋一直闪呀

网友B(2020-10-13):
里面啥都没有

网友C:
是的,就是一个仿真图加上网页上的程序

楼主(2020-11-13):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一个仿真图加上网页上的程序

模块化的程序  网页的是主函数的程序

楼主:
模块化编程 网页上的是主函数程序

网友D(2021-01-06):
良心资源,很有参考学习价值,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