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力为HLW8032计量芯片设计资料包 含8266源程序

楼主(2020-09-12):
资料包为深圳市合力为科技的计量芯片HLW8032的应用开发包;包含datasheet,软件参考设计,硬件参考设计,常见问题等文档。笔者已经参考资料包打样了电路板;测试效果还不错,欢迎一起交流,学习!

8266参考代码
1、采样电阻:0.001R
2、电压分压电阻:1M【参考设计资料是1.88M】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run this program using the console pauser or add your own getch, system("pause") or input loop */
#define SAMPLE_RESISTANCE_MR    1//使用的采样锰铜电阻mR值

#define UART_IND_HD            0
#define UART_IND_5A            1
#define UART_IND_VK            2
#define UART_IND_VT            5
#define UART_IND_IK            8
#define UART_IND_IT            11
#define UART_IND_PK            14
#define UART_IND_PT            17
#define UART_IND_FG            20
#define UART_IND_EN            21
#define UART_IND_SM            23

#define ARRAY_LEN       3//平滑滤波buf长度
#define COUNT_NUM       1//超时更新数据次数

//8032电能计数脉冲溢出时的数据
#define ENERGY_FLOW_NUM            65536   //电量采集,电能溢出时的脉冲计数值

typedef struct RuningInf_s{
    unsigned short  voltage;//当前电压值,单位为0.1V
    unsigned short  electricity;//当前电流值,单位为0.01A
    unsigned short  power;//当前功率,单位为0.1W

    unsigned long   energy;//当前消耗电能值对应的脉冲个数
    unsigned short  energyCurrent;//电能脉冲当前统计值
    unsigned short  energyLast;//电能脉冲上次统计值
    unsigned char   energyFlowFlag;//电能脉冲溢出标致

    unsigned long   energyUnit;//0.001度点对应的脉冲个数
}RuningInf_t;

RuningInf_t runingInf;

//获取电压、电流、功率的有限数据
unsigned long getVIPvalue(unsigned long *arr)//更新电压、电流、功率的列表
{
    int maxIndex = 0;
    int minIndex = 0;
    unsigned long sum = 0;
    int j = 0;
    for(j = 1; j<ARRAY_LEN; j++){
        if(arr[maxIndex] <= arr[j]){//避免所有数据一样时minIndex等于maxIndex
            maxIndex = j;
        }
        if(arr[minIndex] > arr[j]){
            minIndex = j;
        }
    }

    for(j = 0; j<ARRAY_LEN; j++){
        if((maxIndex == j)||(minIndex == j)){
            continue;
        }
        else{
            return arr[j];
        }
    }
}

int isUpdataNewData(unsigned long *arr,unsigned long dat)//检测电压电流功率是否需要更新
{
    if(arr[0] == dat){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void updataVIPvalue(unsigned long *arr,unsigned long dat)//更新电压、电流、功率的列表
{
    int ii = ARRAY_LEN-1;
    for(ii = ARRAY_LEN-1; ii > 0; ii--){
        arr[ii] = arr[ii-1];
    }
    arr[0] = dat;
}

void resetVIPvalue(unsigned long *arr,unsigned long dat)//更新所有电压、电流、功率的列表
{
    int ii = ARRAY_LEN-1;
    for(ii = ARRAY_LEN-1; ii >= 0; ii--){
        arr[ii] = dat;
    }
}

int DealUartInf(unsigned char *inDataBuffer,int recvlen)
{
    unsigned char     startFlag     = 0;

    unsigned long      voltage_k        = 0;
    unsigned long      voltage_t     = 0;
    unsigned long      voltage       = 0;
    static unsigned long voltage_a[ARRAY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voltageCnt    = 0;

    unsigned long      electricity_k = 0;
    unsigned long      electricity_t = 0;
    unsigned long      electricity   = 0;
    static unsigned long electricity_a[ARRAY_LEN]  = {0};
    static unsigned int  electricityCnt    = 0;

    unsigned long      power_k = 0;
    unsigned long      power_t = 0;
    unsigned long      power      = 0;
    static unsigned long power_a[ARRAY_LEN]= {0};
    static unsigned int  powerCnt    = 0;
    static unsigned long powerNewFlag = 1;

    unsigned int      energy_cnt     = 0;
    unsigned char      energyFlowFlag = 0;

    startFlag = inDataBuffer[UART_IND_HD];
    switch(startFlag)
    {
        case 0x55:
            if((inDataBuffer[UART_IND_FG]&0x40) == 0x40){//获取当前电压标致,为1时说明电压检测OK
                voltage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V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V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VK+2]));//电压系数
                voltage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V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V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VT+2]));//电压周期

                if(isUpdataNewData(voltage_a,voltage_t)){
                    updataVIPvalue(voltage_a,voltage_t);
                    voltageCnt = 0;
                }
                else{
                    voltageCnt++;
                    if(voltageCnt >= COUNT_NUM){
                        voltageCnt = 0;
                        updataVIPvalue(voltage_a,voltage_t);
                    }
                }
                printf("voltage:%d,%d,%d\r\n",voltage_a[0],voltage_a[1],voltage_a[2]);
                voltage_t = getVIPvalue(voltage_a);

                if(voltage_t == 0){
                    voltage = 0;
                }
                else{
                    voltage = voltage_k * 100 / voltage_t;//电压10mV值,避免溢出
                    voltage = voltage * 10;//电压mV值
                }
                printf("Vk = %d,Vt = %d,v = %d\r\n",voltage_k,voltage_t,voltage);
            }
            else{
                printf("%s(%d):V Flag Error\r\n",__func__,__LINE__);
            }

            if((inDataBuffer[UART_IND_FG]&0x20) == 0x20){
                electricity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I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I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IK+2]));//电流系数
                electricity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I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I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IT+2]));//电流周期

                if(isUpdataNewData(electricity_a,electricity_t)){
                    updataVIPvalue(electricity_a,electricity_t);
                    electricityCnt = 0;
                }
                else{
                    electricityCnt++;
                    if(electricityCnt >= COUNT_NUM){
                        electricityCnt = 0;
                        updataVIPvalue(electricity_a,electricity_t);
                    }
                }
                printf("electricity:%d,%d,%d\r\n",electricity_a[0],electricity_a[1],electricity_a[2]);
                electricity_t = getVIPvalue(electricity_a);

                if(electricity_t == 0){
                    electricity = 0;
                }
                else{
                    electricity = electricity_k * 100 / electricity_t;//电流10mA值,避免溢出
                    electricity = electricity * 10;//电流mA值
                    #if(SAMPLE_RESISTANCE_MR == 1)
                    //由于使用1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不除以2
                    #elif(SAMPLE_RESISTANCE_MR == 2)
                    //由于使用2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除以2
                    electricity >>= 1;
                    #endif
                }
                printf("Ik = %d,It = %d,I = %d\r\n",electricity_k,electricity_t,electricity);
            }
            else{
                printf("%s(%d):I Flag Error\r\n",__func__,__LINE__);
            }

            if((inDataBuffer[UART_IND_FG]&0x10) == 0x10){
                powerNewFlag = 0;
                power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P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K+2]));//功率系数
                power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P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T+2]));//功率周期

                if(isUpdataNewData(power_a,power_t)){
                    updataVIPvalue(power_a,power_t);
                    powerCnt = 0;
                }
                else{
                    powerCnt++;
                    if(powerCnt >= COUNT_NUM){
                        powerCnt = 0;
                        updataVIPvalue(power_a,power_t);
                    }
                }
                printf("power:%d,%d,%d\r\n",power_a[0],power_a[1],power_a[2]);
                power_t = getVIPvalue(power_a);

                if(power_t == 0){
                    power = 0;
                }
                else{
                    power = power_k * 100 / power_t;//功率10mw值,避免溢出
                    power = power * 10;//功率mw值
                    #if(SAMPLE_RESISTANCE_MR == 1)
                    //由于使用1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不除以2
                    #elif(SAMPLE_RESISTANCE_MR == 2)
                    //由于使用2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除以2
                    power >>= 1;
                    #endif
                }
                printf("Pk = %d,Pt = %d,P = %d\r\n",power_k,power_t,power);
            }
            else if(powerNewFlag == 0){
                power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P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K+2]));//功率系数
                power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P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T+2]));//功率周期

                if(isUpdataNewData(power_a,power_t)){
                    unsigned long powerData = getVIPvalue(power_a);
                    if(power_t > powerData){
                        if((power_t - powerData) > (powerData >> 2)){
                            resetVIPvalue(power_a,power_t);
                        }
                    }
                }
                printf("power:%d,%d,%d\r\n",power_a[0],power_a[1],power_a[2]);
                power_t = getVIPvalue(power_a);

                if(power_t == 0){
                    power = 0;
                }
                else{
                    power = power_k * 100 / power_t;//功率10mw值,避免溢出
                    power = power * 10;//功率mw值
                    #if(SAMPLE_RESISTANCE_MR == 1)
                    //由于使用1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不除以2
                    #elif(SAMPLE_RESISTANCE_MR == 2)
                    //由于使用2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除以2
                    power >>= 1;
                    #endif
                }
                printf("Pk = %d,Pt = %d,P = %d\r\n",power_k,power_t,power);
            }

            energyFlowFlag = (inDataBuffer[UART_IND_FG] >> 7);//获取当前电能计数溢出标致
            runingInf.energyCurrent = ((inDataBuffer[UART_IND_EN] << 8)|(inDataBuffer[UART_IND_EN+1]));//更新当前的脉冲计数值
            if(runingInf.energyFlowFlag != energyFlowFlag){//每次计数溢出时更新当前脉冲计数值
                runingInf.energyFlowFlag = energyFlowFlag;
                if(runingInf.energyCurrent > runingInf.energyLast){
                    runingInf.energyCurrent = 0;
                }
                energy_cnt = runingInf.energyCurrent + ENERGY_FLOW_NUM - runingInf.energyLast;
            }
            else{
                energy_cnt = runingInf.energyCurrent - runingInf.energyLast;
            }
            runingInf.energyLast = runingInf.energyCurrent;
            runingInf.energy += (energy_cnt * 10);//电能个数累加时扩大10倍,计算电能是除数扩大10倍,保证计算精度

            runingInf.energyUnit = 0xD693A400 >> 1;
            runingInf.energyUnit /= (power_k >> 1);//1mR采样电阻0.001度电对应的脉冲个数
            #if(SAMPLE_RESISTANCE_MR == 1)
            //1mR锰铜电阻对应的脉冲个数
            #elif(SAMPLE_RESISTANCE_MR == 2)
            //2mR锰铜电阻对应的脉冲个数
            runingInf.energyUnit = (runingInf.energyUnit << 1);//2mR采样电阻0.001度电对应的脉冲个数
            #endif
            runingInf.energyUnit =runingInf.energyUnit * 10;//0.001度电对应的脉冲个数(计算个数时放大了10倍,所以在这里也要放大10倍)

            //电能使用量=runingInf.energy/runingInf.energyUnit;//单位是0.001度
            break;

        case 0xAA:
            //芯片未校准
            printf("HLW8032 not check\r\n");
            break;

        default :
            if((startFlag & 0xF1) == 0xF1){//存储区异常,芯片坏了
                //芯片坏掉,反馈服务器
                printf("HLW8032 broken\r\n");
            }

            if((startFlag & 0xF2) == 0xF2){//功率异常
                runingInf.power = 0;//获取到的功率是以0.1W为单位
                power = 0;
                //printf("Power Error\r\n");
            }
            else{
                if((inDataBuffer[UART_IND_FG]&0x10) == 0x10){
                    powerNewFlag = 0;
                    power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P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K+2]));//功率系数
                    power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P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T+2]));//功率周期

                    if(isUpdataNewData(power_a,power_t)){
                        updataVIPvalue(power_a,power_t);
                        powerCnt = 0;
                    }
                    else{
                        powerCnt++;
                        if(powerCnt >= COUNT_NUM){
                            powerCnt = 0;
                            updataVIPvalue(power_a,power_t);
                        }
                    }
                    //printf("power:%d,%d,%d\r\n",power_a[0],power_a[1],power_a[2]);
                    power_t = getVIPvalue(power_a);

                    if(power_t == 0){
                        power = 0;
                    }
                    else{
                        power = power_k * 100 / power_t;//功率10mw值,避免溢出
                        power = power * 10;//功率mw值
                        #if(SAMPLE_RESISTANCE_MR == 1)
                        //由于使用1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不除以2
                        #elif(SAMPLE_RESISTANCE_MR == 2)
                        //由于使用2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除以2
                        power >>= 1;
                        #endif
                    }
                    printf("Pk = %d,Pt = %d,P = %d\r\n",power_k,power_t,power);
                }
                else if(powerNewFlag == 0){
                    power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P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K+2]));//功率系数
                    power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P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P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PT+2]));//功率周期

                    if(isUpdataNewData(power_a,power_t)){
                        unsigned long powerData = getVIPvalue(power_a);
                        if(power_t > powerData){
                            if((power_t - powerData) > (powerData >> 2)){
                                resetVIPvalue(power_a,power_t);
                            }
                        }
                    }
                    //printf("power:%d,%d,%d\r\n",power_a[0],power_a[1],power_a[2]);
                    power_t = getVIPvalue(power_a);

                    if(power_t == 0){
                        power = 0;
                    }
                    else{
                        power = power_k * 100 / power_t;//功率10mw值,避免溢出
                        power = power * 10;//功率mw值
                        #if(SAMPLE_RESISTANCE_MR == 1)
                        //由于使用1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不除以2
                        #elif(SAMPLE_RESISTANCE_MR == 2)
                        //由于使用2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除以2
                        power >>= 1;
                        #endif
                    }
                    printf("Pk = %d,Pt = %d,P = %d\r\n",power_k,power_t,power);
                }
            }

            if((startFlag & 0xF4) == 0xF4){//电流异常
                runingInf.electricity = 0;//获取到的电流以0.01A为单位
                electricity = 0;
            }
            else{
                if((inDataBuffer[UART_IND_FG]&0x20) == 0x20){
                    electricity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I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I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IK+2]));//电流系数
                    electricity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I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I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IT+2]));//电流周期

                    if(isUpdataNewData(electricity_a,electricity_t)){
                        updataVIPvalue(electricity_a,electricity_t);
                        electricityCnt = 0;
                    }
                    else{
                        electricityCnt++;
                        if(electricityCnt >= COUNT_NUM){
                            electricityCnt = 0;
                            updataVIPvalue(electricity_a,electricity_t);
                        }
                    }
                    //printf("electricity:%d,%d,%d\r\n",electricity_a[0],electricity_a[1],electricity_a[2]);
                    electricity_t = getVIPvalue(electricity_a);

                    if(electricity_t == 0){
                        electricity = 0;
                    }
                    else{
                        electricity = electricity_k * 100 / electricity_t;//电流10mA值,避免溢出
                        electricity = electricity * 10;//电流mA值
                        #if(SAMPLE_RESISTANCE_MR == 1)
                        //由于使用1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不除以2
                        #elif(SAMPLE_RESISTANCE_MR == 2)
                        //由于使用2mR的电阻,电流和功率需要除以2
                        electricity >>= 1;
                        #endif
                    }
                    printf("Ik = %d,It = %d,I = %d\r\n",electricity_k,electricity_t,electricity);
                }
                else{
                    printf("%s(%d):I Flag Error\r\n",__func__,__LINE__);
                }
            }

            if((startFlag & 0xF8) == 0xF8){//电压异常
                runingInf.voltage = 0;//获取到的电压是以0.1V为单位
                voltage = 0;
            }
            else{
                if((inDataBuffer[UART_IND_FG]&0x40) == 0x40){//获取当前电压标致,为1时说明电压检测OK
                    voltage_k = ((inDataBuffer[UART_IND_VK]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VK+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VK+2]));//电压系数
                    voltage_t = ((inDataBuffer[UART_IND_VT] << 16)|(inDataBuffer[UART_IND_VT+1] << 8)|(inDataBuffer[UART_IND_VT+2]));//电压周期

                    if(isUpdataNewData(voltage_a,voltage_t)){
                        updataVIPvalue(voltage_a,voltage_t);
                        voltageCnt = 0;
                    }
                    else{
                        voltageCnt++;
                        if(voltageCnt >= COUNT_NUM){
                            voltageCnt = 0;
                            updataVIPvalue(voltage_a,voltage_t);
                        }
                    }
                    //printf("voltage:%d,%d,%d\r\n",voltage_a[0],voltage_a[1],voltage_a[2]);
                    voltage_t = getVIPvalue(voltage_a);

                    if(voltage_t == 0){
                        voltage = 0;
                    }
                    else{
                        voltage = voltage_k * 100 / voltage_t;//电压10mV值,避免溢出
                        voltage = voltage * 10;//电压mV值
                    }
                    printf("Vk = %d,Vt = %d,v = %d\r\n",voltage_k,voltage_t,voltage);
                }
                else{
                    printf("%s(%d):V Flag Error\r\n",__func__,__LINE__);
                }
            }
            printf("0x%x:V = %d;I = %d;P = %d;\r\n",startFlag,voltage,electricity,power);
            break;
    }
    return 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模拟8032发送的一包数据 ,220V-5A-1100W
    unsigned char dataTemp[24] = {0x55,0x5A,
                         0x02,0xDE,0xC4,0x00,0x03,0x57,
                         0x00,0x3F,0x66,0x00,0x0C,0xAE,
                         0x52,0x90,0x54,0x00,0x13,0x37,
                         0x71,0x00,0x13,0x61};//串口接收到的 8032发送的一包有效数据
    DealUartInf(dataTemp,24);//处理8032数据
    DealUartInf(dataTemp,24);//处理8032数据
    DealUartInf(dataTemp,24);//处理8032数据
    return 0;
}

网友A(2023-10-18):
记号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