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芯片HT1622 MCU源码

楼主(2020-09-12):
HT1622或HT1621,简单修改一下源文件就可以用了,原创源码。

#include "LCD.h"
#include "LCD_LIST.h"

#define delay_ns(m) {u8 i;for(i=(m);i>0;i--);}

static u8 lcdImg[MAX_ADDR];
static u8 discnt;

//-----------硬件驱动部分---------------------------------------------------------------------------------------------
void LCD_en(void)//使能LCD读写许可
{
        LCD_CS_H;
        LCD_WRITE_H;
        delay_ns(20);
        LCD_CS_L;
        delay_ns(20);
}

void LCD_dis(void)//禁止LCD读写
{
        LCD_WRITE_H;
        LCD_CS_H;
        delay_ns(20);
}
void LCD_Write(u16 data,u8 len)//将data的低len位写入到LCD_DRIVER
{
        for(;len>0;len--)
        {
                LCD_WRITE_L;
                delay_ns(5);
                if(data & (1<<(len-1))){LCD_DATA_H;}else{LCD_DATA_L;}
                delay_ns(5);
                LCD_WRITE_H;
                delay_ns(10);
        }
}
//------------硬件驱动结束-----------------------------------------------------------------------------------------------

//@@@@@@@@@@@@指令处理部分@@@@@@@@@@@@@@@@@@@@@@@@@@@@@@@@@@@@@@@@@@@@@@@@@@@@@@@@@@@@@@@@@@@@@@@@@@@@@@@@@@@@@@@@@@@@@@@@
void LCD_command_1(u16 com)
{
        LCD_en();
        LCD_Write(com,12);
        LCD_dis();
}

void LCD_commands_n(u16 * com,u8 len)
{
        if(len)
        {
                LCD_en();
                LCD_Write(4,3);
                for(;len > 0;len--,com++)
                {
                        LCD_Write(*com,9);
                }
                LCD_dis();
        }
}

//@@@@@@@@@@@@指令处理结束@@@@@@@@@@@@@@@@@@@@@@@@@@@@@@@@@@@@@@@@@@@@@@@@@@@@@@@@@@@@@@@@@@@@@@@@@@@@@@@@@@@@@@@@@@@@@@@@

//############数据发送部分################################################################################################
void LCD_Write_Data(u16 addr,u8 dt)
{
        LCD_en();
        LCD_Write(5,3);
        LCD_Write(addr,6);
        LCD_Write((u16)(dt),4);
        LCD_dis();
}

void LCD_Write_Datas(u16 addr,u8 *dt,u8 len)
{
        if(len)
        {
                LCD_en();
                LCD_Write(5,3);
                LCD_Write(addr,6);
                for(;len > 0;len--,dt++)
                        {
                                LCD_Write((u16)(*dt),4);
                        }
                LCD_dis();
        }
}

void LCD_Flush(u8 init)
{
        u8 copyImg[MAX_ADDR],cnt;
        if(init && discnt == 0){LCD_init(1,0);}
        if( discnt++ >= 10) discnt = 0;
        if( discnt < 5 )
        {
                LCD_Write_Datas(0,lcdImg,MAX_ADDR);
        }
        else
        {
                for(cnt=0;cnt<MAX_ADDR;cnt++)
                {
                        copyImg[cnt] = lcdImg[cnt] & (~(lcdImg[cnt]>>4));
                }
                LCD_Write_Datas(0,copyImg,MAX_ADDR);
        }
}

//############数据发送结束################################################################################################

//------------LCD启动、关闭-----------------------------------------------------------------------------------------------
void LCD_init(u8 fastinit,u8 whethclear)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u16 coms[] = {LCD_RC_256K,LCD_SYS_EN,LCD_BIAS_3_4,LCD_TNORMAL,LCD_LCD_ON};//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u16 coms[] = {LCD_RC_32K,LCD_SYS_EN,LCD_TNORMAL,LCD_LCD_ON};//LCD_RC_32K和LCD_TNORMAL是默认值
#endif
        if(fastinit)
        {
                LCD_commands_n(coms,sizeof(coms)/sizeof(coms[0]));
        }
        else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LCD_command_1(LCD_RC_256K);
                LCD_command_1(LCD_SYS_EN);
                LCD_command_1(LCD_BIAS_3_4);
                LCD_command_1(LCD_TNORMAL);
                LCD_command_1(LCD_LCD_ON);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LCD_command_1(LCD_RC_32K);
                LCD_command_1(LCD_SYS_EN);
                LCD_command_1(LCD_TNORMAL);
                LCD_command_1(LCD_LCD_ON);
#endif
        }
        if(whethclear)        LCD_clear_all();
}

void LCD_off(void)
{
        u16 coms[] = {LCD_SYS_DIS,LCD_SYS_DIS};
        LCD_commands_n(coms,sizeof(coms)/sizeof(coms[0]));
        LCD_BKG_OFF();
}

void LCD_clear_all(void)
{
        u8 i;
  discnt = 0;
        for(i=0;i<MAX_ADDR;i++) lcdImg[i] = 0x00;
        LCD_Write_Datas(0,lcdImg,MAX_ADDR);
}

void LCD_dis_all(void)
{
        u8 i;
  discnt = 0;
        for(i=0;i<MAX_ADDR;i++) lcdImg[i] = 0x0F;
        LCD_Write_Datas(0,lcdImg,MAX_ADDR);
}

void LCD_flash_all(void)
{
        u8 i;
  discnt = 0;
        for(i=0;i<MAX_ADDR;i++) lcdImg[i] = 0xFF;
        LCD_Write_Datas(0,lcdImg,MAX_ADDR);
}

//------------LCD启动关闭处理结束-----------------------------------------------------------------------------------------

//$局部处理部分$
void mark_dis(u8 addr_v,u8 addr_h,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addr_h &= 0x0F;addr_v &= 0x1F;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addr_h &= 0x0F;addr_v &= 0x3F;
#endif
        if      (type == MARK_ON  )       {lcdImg[addr_v] |= addr_h;   lcdImg[addr_v]  &= (((~addr_h) << 4) | 0x0F);}
        else if (type == MARK_OFF )       {lcdImg[addr_v] &= ~addr_h;  lcdImg[addr_v]  &= (((~addr_h) << 4) | 0x0F);}
        else                                                                                                {lcdImg[addr_v] |= addr_h;   lcdImg[addr_v]  |= ((addr_h << 4)    & 0xF0);}
}

void seg_clear_bits(u8 addr_seg,u8 clear_bis)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clear_bis &= 0x0F;addr_seg &= 0x1F;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clear_bis &= 0x0F;addr_seg &= 0x3F;
#endif
        lcdImg[addr_seg]  &= ~clear_bis;
        lcdImg[addr_seg]  &= (((~clear_bis) << 4) | 0x0F);
}

void seg_clear(u8 addr_seg)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addr_seg &= 0x1F;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addr_seg &= 0x3F;
#endif
        lcdImg[addr_seg]  = 0x00;
}

void dis_mark_out(u8 outX,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switch (outX)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2,1,type);break;
                case 2 : mark_dis(4,1,type);break;
                case 3 : mark_dis(4,8,type);break;
                case 4 : mark_dis(4,4,type);break;
                case 5 : mark_dis(4,2,type);break;
                case 6 : mark_dis(7,2,type);break;
                case 7 : mark_dis(7,4,type);break;
                case 8 : mark_dis(7,8,type);break;
                case 9 : mark_dis(7,1,type);break;
                case 10: mark_dis(10,1,type);break;
                case 11: mark_dis(10,8,type);break;
                case 12: mark_dis(10,4,type);break;
                case 13: mark_dis(10,2,type);break;
                case 14: mark_dis(13,2,type);break;
                case 15: mark_dis(13,4,type);break;
                case 16: mark_dis(13,8,type);break;
                case 17: mark_dis(13,1,type);break;
                case 18: mark_dis(17,1,type);break;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8,4,type);break;
                case 2 : mark_dis(8,2,type);break;
                case 3 : mark_dis(8,1,type);break;
                case 4 : mark_dis(9,8,type);break;
                case 5 : mark_dis(9,4,type);break;
                case 6 : mark_dis(9,2,type);break;
                case 7 : mark_dis(11,1,type);break;
                case 8 : mark_dis(11,2,type);break;
                case 9 : mark_dis(11,4,type);break;
                case 10: mark_dis(11,8,type);break;
                case 11: mark_dis(10,1,type);break;
                case 12: mark_dis(10,2,type);break;
                case 13: mark_dis(10,4,type);break;
                case 14: mark_dis(10,8,type);break;
                case 15: mark_dis(14,8,type);break;
                case 16: mark_dis(14,2,type);break;
                case 17: mark_dis(15,8,type);break;
                case 18: mark_dis(15,1,type);break;
                case 19: mark_dis(6,4,type);break;
                case 20: mark_dis(6,2,type);break;
                case 21: mark_dis(6,1,type);break;
                case 22: mark_dis(7,8,type);break;
                case 23: mark_dis(7,4,type);break;
                case 24: mark_dis(7,2,type);break;
                case 25: mark_dis(13,1,type);break;
                case 26: mark_dis(13,2,type);break;
                case 27: mark_dis(13,4,type);break;
                case 28: mark_dis(13,8,type);break;
                case 29: mark_dis(12,1,type);break;
                case 30: mark_dis(12,2,type);break;
                case 31: mark_dis(12,4,type);break;
                case 32: mark_dis(12,8,type);break;
                case 33: mark_dis(14,4,type);break;
                case 34: mark_dis(14,1,type);break;
                case 35: mark_dis(15,4,type);break;
                case 36: mark_dis(15,2,type);break;
#endif
                default: break;
        }
}

void dis_mark_setTitle(u8 setTitleX,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switch (setTitleX)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1,8,type);break;  //CT变比
                case 2 : mark_dis(1,4,type);break;  //保护设置
                case 3 : mark_dis(1,2,type);break;  //目标cos@
                case 4 : mark_dis(1,1,type);break;  //投切门限
                case 5 : mark_dis(0,1,type);break;  //控制延时
                case 6 : mark_dis(0,2,type);break;  //投切方式
                case 7 : mark_dis(0,4,type);break;  //电容配置
                case 8 : mark_dis(0,8,type);break;  //通信参数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1,1,type);break;  //CT变比
                case 2 : mark_dis(1,2,type);break;  //保护设置
                case 3 : mark_dis(1,4,type);break;  //目标cos@
                case 4 : mark_dis(1,8,type);break;  //投切门限
                case 5 : mark_dis(0,1,type);break;  //控制延时
                case 6 : mark_dis(0,2,type);break;  //投切方式
                case 7 : mark_dis(0,4,type);break;  //电容配置
                case 8 : mark_dis(0,8,type);break;  //通信参数
#endif
                default: break;
        }
}

void dis_mark_whichPhase(u8 whichPhase,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switch (whichPhase)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5,1,type);break;   //A相
                case 2 : mark_dis(11,1,type);break;  //B相
                case 3 : mark_dis(16,1,type);break;  //C相
                case 4 : mark_dis(24,8,type);break;  //三相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2,1,type);break;   //A相
                case 2 : mark_dis(3,8,type);break;   //B相
                case 3 : mark_dis(3,4,type);break;   //C相
                case 4 : mark_dis(3,2,type);break;  //三相
#endif
                default: break;
        }
}

void dis_mark_updown(u8 updown,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switch (updown)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2,4,type);break;  //up
                case 2 : mark_dis(2,2,type);break;  //down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8,8,type);break;  //up
                case 2 : mark_dis(6,8,type);break;  //down
#endif
                default: break;
        }
}

void dis_mark_alarm(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mark_dis(28,8,type); //报警符号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mark_dis(3,1,type); //报警符号
#endif
}

void dis_mark_manual(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mark_dis(2,8,type);  //手动控制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mark_dis(2,4,type);  //手动控制
#endif
}

void dis_mark_objects(u8 object,enum MARK_DIS_OPTION type)
{
        switch (object)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3,2,type);break;   //cos@/电流、A
                case 2 : mark_dis(3,4,type);break;   //有功、kW/无功、kVar/频率、Hz
                case 3 : mark_dis(3,1,type);break;   //电压、V
                case 4 : mark_dis(3,8,type);break;   //THDu、%/THDi、%/温度、℃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case 1 : mark_dis(2,2,type);break;    //cos@
                case 2 : mark_dis(5,4,type);break;   //电压、V
                case 3 : mark_dis(4,2,type);break;   //电流、A
                case 4 : mark_dis(5,1,type);break;   //有功、kW
    case 5 : mark_dis(5,8,type);break;   //无功、kVar
                case 6 : mark_dis(4,4,type);break;   //频率、Hz
                case 7 : mark_dis(5,2,type);break;   //THDu、%
                case 8 : mark_dis(4,1,type);break;   //THDi、%
                case 9 : mark_dis(4,8,type);break;   //温度、℃
#endif
                default: break;
        }
}

void clear_led(u8 ledNO)
{
#ifdef HT1621_LCD_DRIVER
        dis_led(ledNO,255,0);//不能清除小数点
        if(ledNO == 1)
        {
                mark_dis(8,1,MARK_OFF);
        }
        else if(ledNO == 3)
        {
                mark_dis(14,1,MARK_OFF);
        }
        else if(ledNO == 5)
        {
                mark_dis(19,1,MARK_OFF);
        }
        else if(ledNO == 7)
        {
                mark_dis(22,1,MARK_OFF);
        }
        else if(ledNO == 9)
        {
                mark_dis(26,8,MARK_OFF);
        }
        else if(ledNO == 11)
        {
                mark_dis(30,8,MARK_OFF);
        }
        else
        {
        }
#endif
#ifdef HT1622_LCD_DRIVER
        u8 i;
……………………

网友A(2021-08-16):
请问sys.h的头文件是什么

网友B(2022-05-19):
内容不错,因为TM1622和HT1622是相互兼容,所以两款都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