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秒表不显示提示 error C171: 'break': missing enclosing...

楼主(2020-09-12):
#include<reg51.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unsigned char dul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wela[]=(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tab[4];
unsigned char sec,count;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keytest()
{
if(key1==0)
{
delay(200);
if (key1==0)
{
TR0=1;
while(key1==0);
}
}
else if(key2==0)
{
delay(200);
if(key2==0)
{TR0=0;
while(key2==0);
}}
else if(key3==0)
{
delay(200);
if(key3==0)
{TR0=0;
sec=0;
count=0;
while(key3==0);}break;
}}
void main()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while(1)
{unsigned char a=0;
keytest();
display();
}}
void T0()interrupt 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ount++;
if(count==100)
{count=0;
sec++;
if(sec==60)sec=0;
}}
void display()
{tab[0]=sec/10;
tab[1]=sec%10;
tab[2]=count/10;
tab[3]=count%10;
for(a=0;a<4;a++)
{switch(a)
{case 0: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1:P1=wela[a];P2=dula[tab[a]]&0x7f;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2: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3: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
}}

网友A:
查找171行往前的错误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unsigned char dul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wela[]=(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tab[4];
unsigned char sec,count;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keytest()
{
        if(key1==0)
        {
                delay(200);
                if (key1==0)
                {
                        TR0=1;
                        while(key1==0);
                }
        }
        else if(key2==0)
        {
                delay(200);
                if(key2==0)
                {
                        TR0=0;
                        while(key2==0);
                }
        }
        else if(key3==0)
        {
                delay(200);
                if(key3==0)
                {
                        TR0=0;
                        sec=0;
                        count=0;
                        while(key3==0);

                }//break;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while(1)
        {
                unsigned char a=0;
                keytest();
                display();
        }
}
void T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sec++;
                if(sec==60) sec=0;
        }
}
void display()
{
        tab[0]=sec/10;
        tab[1]=sec%10;
        tab[2]=count/10;
        tab[3]=count%10;
        for(a=0;a<4;a++)
        {
                switch(a)
                {
                case 0: 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1: P1=wela[a];P2=dula[tab[a]]&0x7f;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2: 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3: 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不行,显示错误wenc.c(58): warning C206: 'displ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wenc.c(62): error C231: 'T0': redefinition
wenc.c(72): error C231: 'T0': redefinition
wenc.c(74): error C231: 'display': redefinition
wenc.c(79):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1):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3):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3):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4):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4):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5):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5):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6):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6): error C202: 'a': undefined identifier
wenc.c(89): error C231: 'display': redefinition
wenc.c - 14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B: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unsigned char dul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wela[]=(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tab[4];
unsigned char sec,count;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keytest()
{
        if(key1==0)
        {
                delay(200);
                if (key1==0)
                {
                        TR0=1;
                        while(key1==0);
                }
        }
        else if(key2==0)
        {
                delay(200);
                if(key2==0)
                {
                        TR0=0;
                        while(key2==0);
                }
        }
        else if(key3==0)
        {
                delay(200);
                if(key3==0)
                {
                        TR0=0;
                        sec=0;
                        count=0;
                        while(key3==0);

                }//break;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a=0;

        tab[0]=sec/10;
        tab[1]=sec%10;
        tab[2]=count/10;
        tab[3]=count%10;
        for(a=0;a<4;a++)
        {
                switch(a)
                {
                case 0: 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1: P1=wela[a];P2=dula[tab[a]]&0x7f;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2: 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case 3: P1=wela[a];P2=dula[tab[a]];delay(500);P1=0xff;break;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while(1)
        {

                keytest();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sec++;
                if(sec==60) sec=0;
        }
}

楼主:
编译没有问题,但是数码管还是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没有问题,但是数码管还是不显示

你这原理图不对应你的程序的,你要在网上找个164驱动的芯片显示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