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ython if怎么使用

楼主:
if里面的括号要更改吗?

如上图所示,bad input 又是怎么回事?急!!!

网友A(2020-09-17):
目测 IF 后面少了冒号机器听不懂你讲啥

网友B:
输入错误,报错。
python语言中的块与片的区分使用缩进和:来实现的。
比如,C里面,if。。。end,是一个整体,而python用:和缩进表示所以,python里是    if+条件:换行+缩进,语句,结束时直接去掉缩进,表示退出就可。

网友C:
冒号如何使用

引用 网友A:
目测 IF 后面少了冒号机器听不懂你讲啥

冒号加在哪啊?

网友D:
Input括号内应该有字符串参数,if+条件+冒号。买本书吧

网友A:
先看书罢。真的不愿花钱买可以网上找电子书。

网友E:
if 后面有冒号
if 语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f 后面有冒号
if 语句:

直接在if后面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