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板接地的花焊盘PCB封装库文件怎么画?

楼主:
有高可以指点下Altium Designer PCB板接地的花焊盘PCB封装库文件怎么画吗?谢谢!

网友A(2020-09-12):
接地的花焊盘是什么意思,有图片么

网友B:
不确定你需要的焊盘具体样式,我简单介绍怎么弄;下面附一张图为制作3D显示图

首先我们需要画出花焊盘的外形,可以用CAD或者AD软件画;
画好了选中我们需要的区域然后T+V+R 快捷键将区域变成元件,选中后切换成焊盘层即可!
详细你可以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你需要的焊盘具体样式,我简单介绍怎么弄;下面附一张图为制作3D显示图

首先我们需要画出花焊盘的 ...

非标自用

网友D(2021-09-25):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你需要的焊盘具体样式,我简单介绍怎么弄;下面附一张图为制作3D显示图

首先我们需要画出花焊盘的 ...

非常感谢!就是一些开关电源PCB板上的接地螺丝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地的花焊盘是什么意思,有图片么

非常感谢!就是一些开关电源PCB板上的接地螺丝孔。

网友E:
这个太简单了。简单到只要几个步骤就能做出来。
1、T层操作,画2个同心圆,
2、从圆心到外圆画一条半径。
3、把这条半径按圆阵列的方式,隔2度铺开360度,
4、把需要开窗的位置(花瓣)上的半径删除
5、线条堆叠方式,画一个多边形,覆盖整个外圆,选项中不要删除孤铜,
6、解散这个多边形
7、把余下的铜全选。并转为TOP SOLDER层
8、把内圆转为板框层,外圆转为TOP OVERLAY层
9、删除TOP层的所有内容。
10、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