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uchar型数组转换成十六进制字符串,求大神

楼主(2020-09-12):
关于uchar型数组转换成十六进制字符串的问题
比如像ary[]={11100010};
转化成11100010,=0x74
求大神

楼主:
打错了0xE2

网友A:
我只知道一个笨办法,感觉好麻烦啊,先算数组大小,是否为8的倍数,不是的话前面补0,然后用循环,除了开头需要补0的那几个,剩下的8个一组循环,然后前四个作为16进制的高位,后四个低位。然后就能输出。这是笨办法,肯定有大神 有简易的办法,我也是小白

网友B:
unsigned char i = 0,result = 0;
unsigned char ary[]={1,1,1,0,0,0,1,0};
    for(i = 0; i < 8; i++) {
        result |= arr[i] << (8 - i);
    }
你试试看对不对,思路大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