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2864乱码

楼主(2020-09-12):
视频: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int
ushort b;

/*******引脚定义*******/
sbit LCD_RS=P3^5;
sbit LCD_RW=P3^6;
sbit LCD_EN=P3^4;
sbit LCD_PSB=P3^7;
sbit wela=P2^6;
sbit dula=P2^7;
uchar code dis1[]={"abcdefg"};
uchar code dis2[]={"您好"};
uchar code dis3[]={"欢迎光临"};
uchar code dis4[]={"www.baidu.com"};

uchar code dis5[]={"数值:"};
uchar dis6[5]={"L 000"};
uchar dis7[5]={"R 000"};
uchar code dis8[]={""};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void quzhi()
{
  uint f=dis6[5],g=dis7[5];
   for(f=0;f<5;f++)
    for(g=0;g<5;g++);
}

/*******写指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_1ms(5);
    LCD_EN=1;
    delay_1ms(5);
    LCD_EN=0;
}

/*******显示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_1ms(5);
    LCD_EN=1;
    delay_1ms(5);
    LCD_EN=0;
}

/*******设定初始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2;
        else if(x==1)
      x=0x91;
        else if(x==2)
      x=0x8A;
        else if(x==3)
      x=0x98;
        pos=x+y;
    write_cmd(pos);
}

void lcd_pos2(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2;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3;
        else if(x==2)
      x=0x8B;
        else if(x==3)
      x=0x98;
        pos2=x+y;
    write_cmd(pos2);
}

/*******LCD初始化程序*******/
void lcd_init()
{
        LCD_PSB=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1ms(5);
}

/*******LCD数据显示位置*******/
void shuju()
{
   uchar i;
   lcd_pos(0,0);                               //第一行
while(dis1[i]!='\0')
  {
   write_dat(dis1[i]);
   i++;
  }
   lcd_pos(1,0);                               //第二行
   i=0;
while(dis2[i]!='\0')
  {
   write_dat(dis2[i]);
   i++;
  }
   lcd_pos(2,0);                               //第三行
   i=0;
while(dis3[i]!='\0')
  {
   write_dat(dis3[i]);
   i++;
  }
   lcd_pos(3,0);                               //第四行
   i=0;
while(dis4[i]!='\0')
  {
   write_dat(dis4[i]);
   i++;
  }
  delay_1ms(2000);
  write_cmd(0x01);
  lcd_pos2(0,0);                              //第一行
  i=0;
while(dis5[i]!='\0')
  {
   write_dat(dis5[i]);
   i++;
  }
lcd_pos2(1,0);                              //第二行
i=0;
while(dis6[i]!='\0')
  {
   write_dat(dis6[i]);
   i++;
  }
lcd_pos2(2,0);                              //第三行
i=0;
while(dis7[i]!='\0')
  {
   write_dat(dis7[i]);
   i++;
  }
lcd_pos2(3,0);                              //第四行
i=0;
while(dis8[i]!='\0')
  {
   write_dat(dis8[i]);
   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wela=0;
    dula=0;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delay_1ms(10);
        lcd_init();
    shuju();
    quzhi();
    while(1)
     {
       lcd_pos2(2,0);                               //第三行
           i=0;
       while(dis7[i]!='\0')
        {
         write_dat(dis7[i]);
         i++;
        }
       lcd_pos2(1,0);                              //第二行
       i=0;
      while(dis6[i]!='\0')
      {
        write_dat(dis6[i]);
        i++;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b++;
    dis7[2]='0'+b;
     if (b>9)
           {
        b=0;
       }
    dis7[3]='0'+b;
     if (b>99)
           {
        b=0;
       }
    dis7[4]='0'+b;
     if (b>999)
           {
        b=0;
       }
    dis6[2]='0'+b;
     if (b>9)
           {
        b=0;
       }
    dis6[3]='0'+b;
     if (b>9)
           {
        b=0;
       }
    dis6[4]='0'+b;
     if (b>9)
           {
        b=0;
       }
}

网友A:
排除硬件肯定是程序问题。帖多少代码都不表示可以通吃任何12864的屏。

网友B:
调试点阵,先不要显示文字等信息,先用全黑测试一下,全黑没有问题了在测试显示

网友B:
全黑不能显示,那么重点检查驱动与液晶屏初始化参数

楼主(2021-12-16):
我试过了,也调试了,没有起到什么用

网友C:
搞点图片吧,不然还得下载你的rar,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