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继电器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是怎回事,大神指教下

楼主(2020-09-12):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miao,jishi;//计时

sbit K0=P3^5; //轻触开关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4;

sbit JDQ1=P3^7; //继电器
sbit JDQ2=P1^2;
sbit JDQ3=P1^7;

sbit BM1 =P1^3;//拔码开关
sbit BM2 =P1^4;
sbit BM3 =P1^5;
sbit BM4 =P1^6;

bit b1,b2,b3,b4;

void DelayMS(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init()//初始化
{
        TMOD=0x01;                                           //T0 工作在方式1 16位计数器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开启 总中断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BM1==0&&BM2==1&&BM3==1&&BM4==1&&b1==0)//拔码0111计5分钟
                {
                         x=miao=0;
                         jishi=10;
       b1=1;
    }
                if(BM1==1&&BM2==0&&BM3==1&&BM4==1&&b2==0)//拔码1011计10分钟
                {  x=miao=0;
                         jishi=20;
       b2=1;
    }
                if(BM1==1&&BM2==1&&BM3==0&&BM4==1&&b3==0)//拔码1101计15分钟
                {         x=miao=0;
                         jishi=30;
                         b3=1;
    }
                if(BM1==1&&BM2==1&&BM3==1&&BM4==0&&b4==0)//拔码1110计20分钟
                {         x=miao=0;
                         jishi=10;
       b4=1;
    }
                if(BM1==1)b1=0;
                if(BM2==1)b2=0;
    if(BM3==1)b3=0;
    if(BM4==1)b4=0;

                if(K1==0)//K1对RL1自锁
                {

                         DelayMS(20);
                         while(K1==0);

                                         DelayMS(50);
                         JDQ1=~JDQ1;
                         b1=b2=b3=b4=0;
    }

                if(K2==0)//K2对RL2自锁
                {

                         DelayMS(20);
                         while(K2==0);

                                         DelayMS(50);
                         JDQ2=~JDQ2;
                         b1=b2=b3=b4=0;
    }

                if(K3==0)//K3对RL3自锁
                {

                         DelayMS(20);
                         while(K3==0);

                                         DelayMS(50);
                         JDQ3=~JDQ3;
                         b1=b2=b3=b4=0;
    }

                if(K0==0)//K0按1次所有RL吸合.再1次所有RL断开.
                {
                                {

                         DelayMS(20);
                         while(K0==0);

                                         DelayMS(50);
                         if(JDQ1=JDQ2=JDQ3)
                         {
                                 JDQ1=~JDQ1;
                JDQ2=~JDQ2;
                                 JDQ3=~JDQ3;
                            b1=b2=b3=b4=0;
       }
                         else
                         {
                                  JDQ1=1;
                                        JDQ2=1;
                                        JDQ3=1;
                                   b1=b2=b3=b4=0;

                         }

       }

            }

                if(jishi==0)//预定计算时间到.所有RL断开.
                {
                                JDQ1=1;
                                JDQ2=1;
                                JDQ3=1;

         b1=b2=b3=b4=0;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x++;

        if(x==100)
        {
                        x=0;
                        miao++;//计1秒

        }
        if(miao==60)//计一分钟
        {
      miao=0;
                  if(jishi>0)jishi--;

  }

}

网友A:
if(JDQ1=JDQ2=JDQ3)?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JDQ1=JDQ2=JDQ3)?

少了=。谢谢。我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JDQ1=JDQ2=JDQ3)?

全开,全关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