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驱动单色OLED屏显示

楼主(2020-09-13):
虽然该开发板配置了I2C接口,但遗憾的是它与OLED屏的引脚排列不一致,因此也就无法直接将OLED屏插到I2C接口来使用。既然无法使用该接口,那么在连接OLED屏的时候也就无需再考虑引脚的分配,逮着那个随意用就是了,只要不产生冲突即可。

1 字符显示

程序中所用的连接关系为:
SCLK---PB0
SDIN---PB1

定义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B_SetBits( GPIO_Pin_0 )   //PB0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0 )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B_SetBits( GPIO_Pin_1 )   // PB1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1 )

定义引脚功能做输出的函数是: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0, GPIO_ModeOut_PP_5mA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1, GPIO_ModeOut_PP_5mA );
}

实现演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
{
             GPIOB_ModeCfg( GPIO_Pin_3, GPIO_ModeOut_PP_5mA );
             mDelaymS(10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CH579M  TEST",16);
             OLED_ShowString(0,2,"OLED Display",16);
             OLED_ShowString(0,4,"jinglixixi",16);
             OLED_ShowString(0,6,"2020.9.10",16);
             OLED_ShowCHinese(0,2,0);
             OLED_ShowCHinese(16,2,1);
             OLED_ShowCHinese(32,2,2);
             OLED_ShowCHinese(48,2,3);
             OLED_ShowCHinese(64,2,4);
             OLED_ShowCHinese(0,4,5);
             OLED_ShowCHinese(16,4,6);
             OLED_ShowCHinese(32,4,7);
            OLED_ShowCHinese(48,4,8);
            OLED_ShowCHinese(64,4,9);
            while(1)
            {
                               GPIOB_SetBits( GPIO_Pin_3 );
                               mDelaymS( 500 );
                               GPIOB_ResetBits( GPIO_Pin_3 );
                               mDelaymS( 500 );
           }
}

2 汉字显示

网友A(2023-07-12):
楼主能否给个完整的代码?包含OLED 的I2C 驱动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