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用单片机P2口的某些引脚会报错?

楼主(2020-09-13):
我的特殊寄存器头文件里已经是了这样写的了(下面是STC标准头文件的IO并口定义片段)
sfr P0   = 0x80;
sbit P00 = P0^0;
sbit P01 = P0^1;
sbit P02 = P0^2;
sbit P03 = P0^3;
sbit P04 = P0^4;
sbit P05 = P0^5;
sbit P06 = P0^6;
sbit P07 = P0^7;
sfr P1   = 0x90;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 P1^5;
sbit P16 = P1^6;
sbit P17 = P1^7;
sfr P2   = 0xA0;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sbit P22 = P2^2;
sbit P23 = P2^3;
sbit P24 = P2^4;
sbit P25 = P2^5;
sbit P26 = P2^6;
sbit P27 = P2^7;
sfr P3   = 0xB0;
sbit P30 = P3^0;
sbit P31 = P3^1;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34 = P3^4;
sbit P35 = P3^5;
sbit P36 = P3^6;
sbit P37 = P3^7;
但是,在一个工程里,其中一个头文件这么写就不会报错
#define LCD_DATA P0
#define LCD_EN P27
#define LCD_RS P26
#define LCD_RW P25

LCD_w_com(uc com) /*LCD输入指令*/
{
LCD_EN=1;
dly(1);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com;
dly(2);
LCD_EN=0;
dly(1);
LCD_EN=1;
}

LCD_w_data(uc disdat) /*LCD输入数据*/
{
LCD_EN=1;
dly(1);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disdat;
dly(2);
LCD_EN=0;
dly(1);
LCD_EN=1;
}

LCD_init()  /*LED初始化*/
{
LCD_w_com(0x38);  /*00111000,功能设置*/
LCD_w_com(0x0c);  /*00001100,显示开关*/
LCD_w_com(0x06);  /*00000110,输入模式光标右移,*/
LCD_w_com(0x01);  /*擦除屏幕,最简单的命令*/
}

LCD_display(uc x,uc y,ui disdat[]) /*LCD1206显示程序*/
{
xui i,j;
j=szof(disdat);
if(j>16)
  {
  rtn 1;
  }
if(y==1&&y==2)  /*判断是1行还是2行*/
  {
    if(y==1)  /*如果是第一行*/
    {
      LCD_w_com(0x80+x);  /*指令位*/
      fr(i=0;i<j;i++)
      {
      LCD_w_data(*disdat);
      disdat++;
      }
    }
    if(y==2)  /*如果是第二行*/
    {
      LCD_w_com(0x80+0x40+x);  /*指令位*/
      fr(i=0;i<j;i++)
      {
      LCD_w_data(*disdat);
      disdat++;
      }
    }
  rtn 0;
  }
else
  {
  rtn 1;
  }
}
另一个头文件,这么写就会报错,而且怎么弄也不行:
#define SDA P20
#define SCL P21
i2c_clk_en() /*时钟使能函数*/
{
dly(5);
SCL=1;
dly(5);
SCL=0;
dly(5);
}

i2c_ack() /*应答位输出*/
{
SDA=0;
i2c_clk_en();
}

i2c_start()   /*启动传输函数*/
{
SCL=1;
dly(1);
SDA=0; /*输出下降沿*/
dly(2);
SCL=0;
dly(2);
}

i2c_finish()  /*结束传输函数*/
{
SCL=0;
dly(1);
SDA=0;
dly(1)
SCL=1;
dly(2)
SDA=1;
dly(2);
}

i2c_init(ui startadd,bt wt)  /*初始化函数,向从机声明器件地址、读写方式、和字节地址*/
{
xui i;
xui *add_p = &startadd; /**/
SDA=1;
i2c_clk_en();
SDA=0;
i2c_clk_en();
SDA=1;
i2c_clk_en();
SDA=0;
i2c_clk_en();
SDA=0;
i2c_clk_en();
i2c_clk_en();
i2c_clk_en();
if(wt==0)  /*传输读写标志位*/
  {
  SDA=0;
  i2c_clk_en();
  }
else
  {
  SDA=1;
  i2c_clk_en();
  }
i2c_ack();
fr(i=0;i<8;i++)  /*传输字节地址帧*/
  {
  if(i>0)
    {
    startadd<<1;
    }
  if(startadd && 0x80)
    {
    SDA=1;
    }
    else
    {
    SDA=0;
    }
  i2c_clk_en();
  }
}

i2c_write_core(uc *wdats)  /*存储写入内核函数*/
{
xui i;
fr(i=0;i<8;i++)
  {
  if(i>0)
    {
    wdats[ i]<<1;
    }
  if(wdats[ i] && 0x80)
    {
    SDA=1;
    }
    else
    {
    SDA=0;
    }
  }
i2c_ack();/*数据应答位*/
}

i2c_read_core(ui datsize)  /*I2C存储器读出内核函数*/
{
xui i;
xui j;
xuc rdat[];
xui *pnt;
pnt=&rdat[0];
fr(j=0;j<datsize;j++) /*每循环一次发送一个字节*/
  {
  fr(i=0;i>8;i++) /*八个读位循环,一个字节*/
    {
    if(i>0)
      {
      rdat[j]<<1; /*头一位不左移,其余的都左移*/
      }
    i2c_clk_en();
    if(SDA==1) /*如果总线没有被从机拉低*/
      {
      rdat[j]+1; /*则判断为1,否则为0,加到rdat[j]的最后一位上*/
      }
    }
  i2c_ack();    /*发送一个应答位*/
  }
rtn pnt;
}

i2c_r_optr(ui startadd,ui dtsz) /*完整读操作函数*/
{
xui i;
xuc rdat[];
xui *pnt=rdat[0];
i2c_start();
i2c_init(startadd,1);
fr(i=0;i<dtsz;i++)
  {
  rdat[ i]=i2c_read_core(dtsz);
  }
i2c_finishi();
rtn pnt;  /*返回读出数据的指针*/
}

i2c_w_optr(ui startadd,uc *dats,ui dtsz) /*完整写操作函数*/
{
xui j;  /*定义循环变量*/
i2c_start(); /*执行起始操作*/
i2c_init(startadd,0); /*传递起始读写地址,进行初始化*/
fr(j=0;j<dtsz;j++)
  {
  i2c_write_core(dats+j); /*传递参数,进行读出*/
  }
i2c_finishi();/*返回空值*/

}

百思不得其解,求帮助!

网友A:
是不是你加了STC头文件,和又写了SRF P2

网友B:
I/O要先定义试试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define SDA P20
#define SCL P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要先定义试试
sbit P20 = P2^0;
sbit P21 = P2^1;

我要是没定义还用问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