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单片机提高步进电机驱动精度,从1hz到500Khz?

楼主(2020-09-13):
现在我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采用的驱动时TMC260芯片,用的模式时Step+SPI的方式,但现在算频率时用的公式时72M/(P-1)/(A-1) 的方式,已知P和A时16位寄存器,那么如何保证计算出的频率是误差最小?

楼主(2022-03-16):
可以采用信号发生器的方式进行操作

楼主:
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进行操作

网友A:
上次搞步进电机项目,发现STM32的定时器只有16位,太没有诚意了,果断换LPC1756,呵呵,32位定时器控制步进电机就是爽。

楼主(2022-10-12):
定时发送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