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协议器件地址码查询 附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9-13):
还在为找不到I2C设备的地址而烦恼??

别慌,我带着代码走来了

按下按键,开始从0x01开始测试器件地址,一直到0xff结束。

查询到正确地址后,蜂鸣器叫2声,串口打印地址码,不再继续查询。

地址码输出至P1,在没有显示屏和不方便使用串口监视的情况下可通过LED状态读出地址。

初始版本没有增加地址码验证(验证的话就是用这个地址去读写数据显示出来就行)

#include<intrins.h>
#include<uart.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

#define yh 0x80    //第1行+3位数显示
#define er 0x80+0x40

#define Address_Test count  //定义器件在 IIC 总线中的地址
#define Read_Address count+1
unsigned char TAB[16] ={'0', '1', '2', '3', '4', '5', '6', '7','8', '9', 'A', 'B', 'C', 'D', 'E', 'F'};

uint open,count,num,disp;
uchar key,flag,temp;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E=P3^4;

sbit k2=P3^2;        //检测地址

sbit SCL=P2^6;    //时钟
sbit SDA=P2^7;          //数据

sbit beep=P2^3;    //蜂鸣提示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P0=com;//送入数据
        delayms(1);
        E=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ms(1);
        E=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P0=dat;//送入数据
        delayms(1);
        E=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ms(1);
        E=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

void dsplay()
{
           if(disp==0)
                        {
                                 uint a,b;   //地址数据缓存

                                a = (Address_Test%256)/16; //           十位
                                b = (Address_Test%256)%16; //           个位

                                if(open==1&&flag==1)
      {
        SendString("ID:0x");              //打印地址码
                    SendASC(TAB[a]);
              delayms(5);
                    SendASC(TAB[b]);
                    SendString("\r\n");

                    P1=((a*16)+b);    //无显示器则用LED表示出地址码

                    open=0;flag=2;
      }

                                write_1602com(yh);//指定第一行显示
                                write_1602dat('I');
                                write_1602dat('D');
                                write_1602dat(':');
                                write_1602dat('0');
                                write_1602dat('x');
                                write_1602dat(TAB[a]);
                                write_1602dat(TAB[b]);

                        }
}

void Start()  //开始总线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delay();
}

void Stop()  //结束总线
{
   SCL=0;
   delay();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bit TestAck()  //测试 ACK
{

    bit ErrorBit;
    SDA=1;
    delay();
    SCL=1;
    delay();
    ErrorBit=SDA;
    if(ErrorBit==0){open=1;flag=1;}                        //ErrorBit=0;时代表应答成功
    delay();
    SCL=0;
    delay();
    return(ErrorBit);
}

void Write8Bit(unsigned char input)//写入 8 个 bit 到 24c02
{
  unsigned 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input=input<<1;
   }
}

void About()    //查询
{
     Start();
     Write8Bit(Address_Test);
     TestAck();
           delayms(5);
           Stop();
           delayms(20);

}
void keyscan()
{
                   if(k2==0)
                        {
                          delayms(10);
                          if(!k2)
                          {
                            delayms(10);
                            while(!k2);
                                        key+=1;
                                        if(key>2)
                                        {
                                          key=1;
                                        }
                                        switch(key)
               {
                 case 1:open=2;//关闭光标
                                          break;
                       case 2:open=1;num=0;count=0;disp=0;
                                                lcd_init();delayms(500);open=2;  //再次按下测试
                                          break;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Uart_init();

    while(1)
   {
          keyscan();
    dsplay();
          if(flag==2){beep=0; delayms(1500);beep=1;delayms(500);beep=0; delayms(1500);beep=1;flag=0;}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2ms  62500
         TL0=(65536-50000)%256;

          if(open==2)
          {
             num++;
                 if(num==3)
                 {
                    num=0;
                    count++;
                          About();
                         if(count>255) count=255;
                  }

          }

   }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中断函数无返回值
  void uart_rx(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 = SBUF;
          }

}

楼主:
我的帖子沉了吗

网友A:
不错,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