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0做灯板问题

楼主:
     led 5630贴片 + 39R贴片电阻,这样可以点亮吗?

不太懂,就想研究研究,勿喷

网友A(2020-09-13):
楼主4楼回复电压为12V,5630灯珠正常驱动电压2.8-3.2V,灯珠6颗一串正常需要16.8-19.2V,所以12V是没有办法进行驱动的,如果非要12V可以改成3颗一串两并即可(见下图接线方式)

关于楼主的PCB板,明明单面板可以解决的事情,搞成双面板不知道为何?另外灯珠长时间的点亮需要散热,所以需要一定的敷铜来快速导热也是有必要的!

网友B:
可以点亮,不过你的电压是多少V?
电压太低不会亮的。

网友B:
焊盘是不是 led 5630贴片的规格尺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点亮,不过你的电压是多少V?
电压太低不会亮的。

12V的  只是看看这样走线会不会亮  嘿嘿  研究研究嘛

网友D:
5630灯珠参数:电压: 2.8V-3.6V电流: 150mA,正常输入电压24V,则可算出灯珠的工作电压24-0.15*39*2=2.05V,应该点不亮。为了能正常点亮(取灯珠电压3.3V),限流电阻(24-3.3*6)/0.15=28欧,所以电阻换成两个15欧,功率1/2W的电阻能正常点亮灯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630灯珠参数:电压: 2.8V-3.6V电流: 150mA,正常输入电压24V,则可算出灯珠的工作电压24-0.15*39*2=2.05V ...

网上5630的LED灯带上的就是390的电阻,我这样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4楼回复电压为12V,5630灯珠正常驱动电压2.8-3.2V,灯珠6颗一串正常需要16.8-19.2V,所以12V是没有办法 ...

这样可以吗?我想一排6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吗?我想一排6颗
这样并联起来都是可以的,只要12v电源电流够,并联n串没有问题

电压24v  可以先串联,再并联。随便组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5630的LED灯带上的就是390的电阻,我这样不行吗?

网上39欧的电阻,那就是DC12V输入,3颗灯珠一串,然后再并联N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5630的LED灯带上的就是390的电阻,我这样不行吗?

DC12V输入只能串3颗灯珠,要串6颗就像我之前说的输入电源换DC24V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C12V输入只能串3颗灯珠,要串6颗就像我之前说的输入电源换DC24V输入

谢谢

网友E:
12V驱动不了,需要改3串2并,另外线宽太小了,要做覆铜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