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变量地址

楼主:
关于变量地址

网友A(2020-09-14):
读写函数,看你函数内部怎么写的

网友B:
10.7.4只是三个参数.这三个参数分别由不同的函数体使用.

网友C:
你函数里怎么写就是什么了,不过呢,这里的10当然是十进制了

网友D:
变量地址与变量你都没分清,好好上坛子看看教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量地址与变量你都没分清,好好上坛子看看教程

兄弟  我做硬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函数里怎么写就是什么了,不过呢,这里的10当然是十进制了

024和10 7 4都是代表啥玩意啊

网友F:
没有看到具体RTC的手册,可能是读和写的地址就是不一样,可能在物理上对应2个寄存器:一个是我们可以可以写入或读出的寄存器,称为预装载寄存器,另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无法真正对其读写操作的,但在使用中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称为影子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看到具体RTC的手册,可能是读和写的地址就是不一样,可能在物理上对应2个寄存器:一个是我们可以可以写 ...

读和写的地址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量地址与变量你都没分清,好好上坛子看看教程

你是女士不  教教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读写函数,看你函数内部怎么写的

读时分秒和写时分秒 地址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G:
读时分秒 是RTC  写时分秒是液晶显示   就是不一样

                        year=read_ds(9); //读12C887函数
                        month=read_ds(8);
                        day=read_ds(7);
                        week=read_ds(6);
                        shi=read_ds(4);
                        fen=read_ds(2);
                        miao=read_ds(0);
                        write_sfm(10,miao); //送液晶显示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year);
                        write_nyr(6,month);
                        write_nyr(9,day);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读时分秒 是RTC  写时分秒是液晶显示   就是不一样

您好  那些数字都是啥含义啊

网友G:
读写函数,看你函数内部怎么写的
看RTC的手册,是读的地址  时(Hours)  分(Minutes)  秒(Seconds)

        write_sfm(10,miao);       //送液晶显示   地址0xCA
        write_sfm(7,fen);          // 液晶显示 地址 0xC7
        write_sfm(4,shi);          // 液晶显示 地址 0xC4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
{//1602刷新时分秒函数
        char shi, 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网友H:
看原始定义,才能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读时分秒 是RTC  写时分秒是液晶显示   就是不一样

工整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0.7.4只是三个参数.这三个参数分别由不同的函数体使用.

10 7 4是什么的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读写函数,看你函数内部怎么写的
看RTC的手册,是读的地址  时(Hours)  分(Minutes)  秒(Seconds)[/backco ...

好东西   谢谢耐心指导  好人一生平安!我先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读写函数,看你函数内部怎么写的
看RTC的手册,是读的地址  时(Hours)  分(Minutes)  秒(Seconds)[/backco ...

10=0XCA? 7=0xC7?4=0XC4?这些都是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吗?

网友I:
玩硬件的居然连datasheet都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