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 使用內部RAM作為資料暫存會引起衝突嗎?

楼主:
選 中穎SH79F084 做一個5位LCD累加計數顯示.(匯編)
按1次 KEY 1 加1,按KEY 2 保持3秒歸零.開機顯示舊記錄(讀取 EEPROM 記憶)

問題: 使用內部RAM作為資料暫存需要注意甚麼? 會引起衝突嗎?
謝謝.

org 00h
a_bit equ 30h ;个位数存放处
b_bit equ 31h ;十位数存放处
c_bit equ 32h ;百位数存放处
d_bit equ 33h ;千位数存放处
e_bit equ 34h ;万位数存放处
..........

inc a_bit ;个位数+1
mov a,a_bit ;取个位数数值
mov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

网友A(2020-09-14):
当你使用一个地址之后,在程序中别的地方就不直接使用这个地址就不会有冲突了

网友B:
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你使用一个地址之后,在程序中别的地方就不直接使用这个地址就不会有冲突了

明白.
謝謝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