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每次需要重新上电才能运行,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9-14):
自己做的单片机系统板 每次插上电不运行 需要拔下来重新插才运行 如果拔下来等待一段时间再插也会不运行 好像是只有再电容没放完电之前重插才有效  用的USB供电 滤波电容470UF+0.1UF  复位电路也查过了 不知道是怎么导致的

网友A:
检查下单片机复位正常不

网友B:
电解电容容量挺大的,另外可能USB线内芯太细了,供电能力不足导致的。

网友C:
程序问题吧

网友D:
供电问题?

网友E:
在不运行的时候复位是什么情况?

网友F:
你是不是在主函数内没有复位函数?

网友G:
电容太大了,USB供电供不起,电压上升慢,复位电容充电了,电压都没到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H:
滤波电容太大,电源功率太小

网友I:
初始化函数好好查查,有些I/O口的上下拉与初始化数据没有设置好。

网友J:
电容不会做的是几十万UF吧?

网友K:
电源线是不是画的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