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D的单片机BF7612芯片资料下载

楼主:
BYD的单片机BF7612CMXX-MCU规格 ... 比亚迪半导体预计上市,第六事业部BF612CMXX 采用高速 8051内核,1T指令周期,相比于标准的 8051(12T)指令周期,具有更快的运行速度,同时兼容标准 8051指令。 BF7612CMXX 包含外设有看门狗、按键检测、 LED串行点阵驱动、 IIC、 UART、低电压检测、掉电复位、3路16bit  PWM、Timer0、Timer1、Timer2、12bit  10位精度逐次逼近ADC、低功耗模式等。 BF7612CMXX 集成的电容检测通道,它可以用来检测近距离感应或者触摸。其内置 MCU,可灵活配置;通过配置可实现按键、滚轮、滑条等多种应用。按键都能独立运行,并且每个按键都能通过对相应的功能寄存器来调节灵敏度。

网友A(2020-09-27):
我这里有个主从机双芯片,程序怎么设计,让从机控制LCD,主机接受按键输入?

网友B(2022-01-08):
我从一个恒温烧水壶的电路上看到了这个芯片, 找到资料看了下, 功能还不错的嘛

网友B:
BYD居然有单片机, 也是第一次知道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规格书连BYD半导体官网自己都没找到

网友D(2023-01-05):
我也是施铂的水壶烧掉才来看的,内部电压不稳,灯和屏开始闪,最终主控烧掉。电压不稳也找不到是哪儿的原因,开始以为是5V坏了,换掉好了,过一天又不行了。主控好换没程序。

网友E(2024-12-12):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施铂的水壶烧掉才来看的,内部电压不稳,灯和屏开始闪,最终主控烧掉。电压不稳也找不到是哪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