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大电流线性恒流驱动NU511典型应用

楼主(2020-09-14):
线性超大电流芯片NU511- 1.2A(单通道LED驱动)

產品特色:  ) NU511采用超低压差仅为0.5V
               2) NU511采用先进的电流静技术让负载电流不需要再经过REXT使得REXT阻值取值在K欧级。
                  3)电流精度+-4%
                   4)可设定电流/固定电流0.1-1.2A
                   5)特色保护功能160温度电流降低50%
                  6)封装形式TO-252
                   7)采用电流静设计不需要再需超小阻值的电阻电流精准度误差更小

NU511 spec v06.4.pdf

NU511 AN_一般照明應用電路設計 V1.6.pdf

楼主(2020-11-06):
NU5XX系列-小电流应用
通过使用低压线性恒流IC与传流电阻的方式有以下优点,虽然采用恒流IC的方案会增加模组的生产成本。但是采用恒流IC的方案也有着传统模组无可比的优点:
一:亮度一致性高
由于采用低压差恒线性恒流IC,在一定压降范围内,LED的工作电流都是恒定的。因此LED灯条,模组等产品前后亮度高度一致。
二:可延长LED灯条模组织产品的长度
通常情况下,采用线性恒流IC的模组可以串接几十到一百多个,长度可以增加到10-20米,面亮度不会变暗
三:可以延长模组寿命
采用恒流IC方案的LED模组,LED工作在恒流状态。因此即使温度升高,LED工作电流始终是恒定的,不会出现加速老化降低寿命的问题。当出现异常过热情形时,恒流IC还具有过热保护功能,自动对输出进行PWM调光,降低温度。
四:安装更加方便
采用IC的模组可以增加模组串接长度,因而可以减少电源使用数量,安装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