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编译问题,本人学生求大佬解惑void move-to-m();

楼主(2020-09-14):
#include<REGX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move-to-m();------- 这里一直有问题编译不出来在Keil uVision4这个软件上。不晓得问题是什么?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3;i++)
  {
   for(j=0;j<4;j++)
   {
   P0=~((0x80>>j)|(0x01<<j));
   delay(20000);
   }
  }
}
void move-from-m()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i++)
  {
   for(j=0;j<4;j++)
   {
   P0=~((0x80<<j)|(0x01>>j));
   delay(200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move-to-m()
   move-from-m()
}
}

楼主:
各位大佬,求指点

网友A:
这都写的啥玩意

网友A:
#include<REGX51.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move_to_m()  这里打分号几个意思//------- 这里一直有问题编译不出来在Keil uVision4这个软件上。//不晓得问题是什么?
不能出现 - 只能出现 _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3;i++)
  {
   for(j=0;j<4;j++)
   {
   P0=~((0x80>>j)|(0x01<<j));
   delay(20000);
   }
  }
}
void move_from_m()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i++)
  {
   for(j=0;j<4;j++)
   {
   P0=~((0x80<<j)|(0x01>>j));
   delay(20000);
   }
  }
}
void main()
{
while(1)
{
   move_to_m();  //这里两行分号也没有
   move_from_m();
}
}

网友B:
多看,多看,在多看,编译器提示你问题了,你自己一个一个看,哪里不对,仔细

网友C:
- 是运算符,用_
; ?

网友D:
void move-to-m();命名错误,并且不需要分号;命名应由数字、字母或者下划线_组成,改为void move_to_m()就能通过

网友E:
我遇到过.减号在keil中,会报错

网友F:
void move-to-m();命名错误,并且不需要分号;命名应由数字、字母或者下划线_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