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单片机制作了一个出租车计费系统,答辩的时候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0-09-14):
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呢?

楼主:
不知道会问什么很害怕

网友A:
先问下,你这是什么类型的作业

网友A:
如果是课堂大作业的话基本就只是问你代码问题,确定是你自己完成的,所以你只要理清你的思路,xx-xx费用xx元,xx-xx费用xx元等,然后哪一块的代码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理一下代码,加上备注,这种主要就是思路理清,代码不要有漏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课堂大作业的话基本就只是问你代码问题,确定是你自己完成的,所以你只要理清你的思路,xx-xx费用xx ...

我这是答辩了

网友B:
只要是你自己做的,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你自己做的,怕什么

只是想知道教师会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