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是由多种类型么?同一个板子两个程序对应着两个LCD12864,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9-14):
(无正文)

网友A:
LCD12864在市面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它一般带有中文字库字模,价格略高一点。另一种是采用KS0108控制器驱动,它只是点阵模式,不带字库。

带中文字库的,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128X64是一种具有4位/8位并行、2线或3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驱动

网友B:
四轮小汽车有多种类型么 ?只是品牌上的区别罢 ?功能差不多零件应该通用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