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通过光耦驱PMOS问题

楼主:
本人最近通过参考网上资料,设计了一个单片机 通过 光耦 驱动 P沟道MOS 管,控制电磁阀的电路,由于本人新手小试,电路设计出来了,不知有没有问题,现向各位大神请教,电路是否可行,电阻是否匹配,那一个电路电阻更好。

网友A(2020-09-14):
不要光耦合器,不要,不要
一个电阻加一个N沟道的MOS管就可以了,请参考NPN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电路
不要把简单事情复杂化

网友B:
个人认为 R3 R5 R6 都不要,R4 到光耦 第 4 脚 之间串一个 10-100R 电阻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看了网上的NPN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电路的有关介绍,还是有些不明白。找到了这个:
https://www.dgzj.com/zhishi/danpianji/94941.html
一、使用单片机的低电平开启电磁阀,可能用P沟道的MOS管更好;
二、单片机与MOS管的直通,输出电流可能驱动不了P MOS吧,需要放大。

网友C:
这个求助一是要解决单片机控制多个电磁阀的问题,另一个原因就是想学习一下光耦与 MOS管的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 R3 R5 R6 都不要,R4 到光耦 第 4 脚 之间串一个 10-100R 电阻

R6控制电磁阀的电流的,这个应该保留吧。

网友D:
总的说电路考虑的还周到,就是R1、2、3可以省,光耦串联电阻大约在4K左右,这要看你选择在曲线的哪个位置决定电阻的值。P2口通常不需上拉,限流同接到IO合并即可。

网友D:
不过光耦这样接法还不是最优,最优应该用射随器驱动光耦。

网友E: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用作低频开关几乎没有驱动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用作低频开关几乎没有驱动电流。

谢谢,很有启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总的说电路考虑的还周到,就是R1、2、3可以省,光耦串联电阻大约在4K左右,这要看你选择在曲线的哪个位置决 ...

综合7楼,3楼的意见,修改后的电路图是否合适?d:\MOSX1.png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用作低频开关几乎没有驱动电流。

这二个电路在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时能做到开、高电平关电磁阀么?我感觉有些问题。

网友C:
我做的只是一个电磁阀开关电路,要求也就是偶尔开一次,但开通和关闭要迅速,低延迟,且开通的时间非常短。

网友D:
修改后基本可以,用光耦驱动比较适合更广的后级元件选择,采用直接驱动得选低压驱动的场效应。至于时间的推算可参考选用元件的频率参数,主用是电磁阀的时间应该比电子元件的远远大。

网友D:
不过光耦的限流电阻似乎大了,流过发光管的电流是否符合光耦要求,还需要查看元件曲线去计算,应该用5-光耦发光管压降/电阻=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二个电路在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时能做到开、高电平关电磁阀么?我感觉有些问题。

上面给你的两个图都是高电平驱动,如果你坚持要用低电平驱动可按下图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上面给你的两个图都是高电平驱动,如果你坚持要用低电平驱动可按下图连接。

收到,有受益。谢谢回复。但是如图连接时,1.8K电阻是否会将12V都在PMOS上了,超过了SI2301的VGS=8V,下面应该加上一个1.8k的分压电阻,这样保证vgs=6v左右。

网友C:
首先,谢谢各位大神的无私指点,很受益。
在综合了各位大神的意见与建议,修改后的电路如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收到,有受益。谢谢回复。但是如图连接时,1.8K电阻是否会将12V都在PMOS上了,超过了SI2301的VGS=8V,下 ...

可以用两个1K电阻分压。低速开关,这个电阻大小不必太计较。

网友C:
首先,谢谢坛主将这个求助帖子移动到24小时必答区,至此才能得到各位大神的关照指点。
其次,谢谢诸位的热心指点,本人受益良多,对光耦、MOS管的驱动和连接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综合了各位的意见与建议后,将最终电路修改为以下状态,这次应该可以用了。如有更好的意见与建议,也欢迎指点。

修改后的电路及参数

修改后的电路及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坛主将这个求助帖子移动到24小时必答区,至此才能得到各位大神的关照指点。
其次,谢谢诸位的热 ...

R2纯属多余,R6的存在可能导致电磁阀功率不足,工作不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2纯属多余,R6的存在可能导致电磁阀功率不足,工作不可靠。

谢谢。在您的提醒下,仔细想了想,您的意见非常对。
R2原来是想为在没有R9时供PMOS泄压用的,下面增设了R9后,这个R2是没有用了。
R6算错了,今天仔细想了想,P=U^2/R , R=24, 这个应该是它本身的阻抗了,是不应该加R6这么个电阻,加了R6会导致该路电阻增加,电流降低,从而导致功率下降。
最终,取消R2,R6.

网友D:
电路设计有待提升的空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有待提升的空间

谢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F:
9#的方案最好。MOS管可以选低开启的MOS功率管

网友C:
先谢谢大家。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在最终选配元件后,电路和参数调整如下。

网友C:
这是最后确定的电路及参数。光耦的驱动电流在8mA左右,满足光耦驱动、单片机的要求。光耦主要是手头有P621。PMOS管从SI2301换成P5305,主要是考虑手工在洞洞板上焊接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6控制电磁阀的电流的,这个应该保留吧。

你的电磁阀是 12V 电源也是 12V ,还控制什么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6控制电磁阀的电流的,这个应该保留吧。

用 TC4420 试试吧,比较稳定,也没那么复杂,几块钱一个
电源和设备都是 12 V ,为什么还要限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磁阀是 12V 电源也是 12V ,还控制什么电流

R6取消了,抱歉,给大家填麻烦了。主要是头脑一冲动,计算时考虑错了。